Profinet主站转EtherNET/IP从站连接profinet从站设备方法

楼主(2023-10-10):
Profinet主站转EtherNET/IP从站连接profinet从站设备方法

YC-PNM-EIP网关产品可以通过各种数据接口与工业领域的仪表、PLC、计量设备等产品连接,实时采集这些设备中的运行数据、状态数据等信息,并将采集的数据进行整合、运算等操作后传输到其他设备或云平台。网关可采集Profinet EtherCAT设备的实时数据采集,并且数据可转换成Ethernet IP协议转发网关。接口有232、485、网口、4G可选,客户可以根据实际采集数据的个数来选择相应的网关,以节省成本。

1 使用 proneta 软件获取 Profinet IO 从站的配置信息

1. 把 Profinet IO 从站连接到电脑上,电脑和 Profinet IO 从站在同一个网段,电脑能 ping 通 Profinet

IO 从站设备 IP 地址。

2. 使用打开 proneta 软件。点击网络分析。

3. 点击 1 处,软件会自动搜索从站信息,有结果会在 2 显示,3,4 是设备信息。记录设备的:名称,IP 地址,供应商名称,固件版本等信息,这些信息在配置网关时会使用。

4. 读取插槽信息。如下设备有 3 个插槽。插槽 0 是设备 Type 信息“BACICV1.4”,插槽 1 对应网关中的slot1,信息为 DI 8 bytes,插槽 2 对应网关中的slot2,信息为 DO 8 bytes。其他的 gsd 文件按照相应方式进行配置,完成以上信息后,把以上参数配置到网关中。

5. 一些情况下,在 proneta_3_2_0_0\GSD 目录下会生成设备的 GSD 文件,可以把生成的 GSD 文件导入到网关中,如果没有,则导入用户提供的 GSD 文件。

6设置网关采集 ProfinetIO 从站设备数据

6.1. 安装软件。打开软件后,点击新建工程.

2.点击“新建设备”,驱动类型选择如下:

7. 导入设备的 GSD 文件,获取 Profinet IO 从站的信息。设备类型信息(BACICV1.4),设备名称(robot2),设备的 IP 地址。

8. 导入后,双击设备名称,弹出设备属性对话框。

9. 添加要采集的数据。DI 或者 Input 的读写控制是“读”, Do 或者 Output 的读写控制是“写”,

10. 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里。

11. 点击菜单“查看数据”,查看网关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双击“写”属性的标签,发送数据给设备。

网关可以作为Ethernet/IP 协议的从站,外部设备做 Ethernet/IP 的主站。

12. 到菜单“服务-EtherNet/IP”,启用设置成 Yes。

13,点击“Input Assembly”,添加两个数据。Input Assembly 是指外部系统来网关读取的数据。

14, 点击“Output Assembly”,添加两个数据。Output Assembly 是指外部系统要写入到网关的数据。

完成以上设置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的网关里。

点击“Generate EDS File”可以生成 EDS 文件,把生成的 EDS 文件下载到 EthernetIP 主站设备后, 就可以和网关进行数据通信了。

15 测试 EthernetIP

15.1. 如果没有 EthernetIP 主站设备,可以使用 EthernetIP 主站软件进行测试。比如 EthernetIP Tools。

15. 2. 打开 EthernetIP 软件,界面显示如下。选择“0x01 Identity”,点击“Get Attribute All”,显示

OK,则说明网关已经启动 EthernetIP 从站服务。可以从下面的输出框中读取网关的 EthernetIP 的属性。

读取数据。按如下 1-5 的顺序操作,点击“Send Request”,可以在 5 处看到读取到的 Tag1(11),Tag2

(22)的值。

写数据。按如下 1-6 顺序操作。在 4 处输入 1234。实际是输入 0x0201(513),0x0403(1027)给 Tag3,
Tag4。点击“Send Request”,6 处显示 OK。则写入成功。

网关中的值已经被修改。

Modbus Slave 中的值已经被修改。

我们不仅可以为客户提供标准的YC-PNM-EIP网关产品,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以满足特殊场合的功能需求。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款稳定、可靠、易用的工业产品,那么远创智控一定是您的不二之选!快来联系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