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主站转EtherCAT协议网关

楼主(2023-10-10):
通过Profinet主站转EtherCAT协议网关把profient从站设备接入到EtherCAT主站设备中

远创智控YC-PNM-ECT,一款基于西门子1200PLC的PROFINET主站通讯网关。

远创智控YC-PNM-ECT网关的主要功能是将ETHERCAT总线和PROFINET网络连接起来。它作为PROFINET总线的主站,使用博图软件进行配置。该网关支持的数据长度输入≤256字节,输出≤256字节。它作为ETHERCAT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倍福、欧姆龙、基恩士等厂家的PLC。它带有2个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可以组成链式网络,并且支持环网冗余。作为ETHERCAT网络的从站,它支持的最大PDO长度为inputs和outputs各为256字节,Input和output的方向都是主站方向,input是主站输入,output是主站输出。

1.1 配置 PROFINET 从站

(1)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网关的 GSD 文件。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2) 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3)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4)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5)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6) 配置读写数据

(7) 继续添加其他从站设备,并设置好相应参数。

(8) 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网关的数据。

1.2 配置网关的输入输出长度

(1) 连接从站

(2)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3) 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写入成功后,会弹出 OK 的对话框。

1.3 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

(1)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2) 新建项目

(3)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 Device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

加 ETHERCAT 主站。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Ethercat Master,然后点击 OK。

(4) 主站建立后,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从站。

(5) 添加后的从站,配置输入输出数据添加Slot

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功能强大的通讯网关,那么远创智控YC-PNM-ECT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选择!快来了解详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