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可编程函数及案例(圆柱形透镜)

楼主(2023-10-11):
摘要

我们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是为光学模拟提供最大的通用性。在本教程中,我们将解释如何使用可编程函数,可以将其认为是一个理想化的组件,作用在一个平面上:工作流程需要在x、y平面上定义一个与位置相关的复数函数,然后将其乘以输入场。我们以一个理想的圆柱形透镜为例来详细介绍整个过程。

在哪里可以找到可编程函数:目录

在哪里可以找到可编程函数:光学设置

编写代码

•右边的面板显示了可用的独立参数列表。
•波长是一个默认的独立参数,允许用户实现色散的理想元件(函数)。
•折射率是另一个默认的独立参数,用于读取嵌入介质的复数折射率。
•最后,x和y是最后两个默认的独立参数。它们跨越了定义理想元件(函数)的平面。

编写代码

•主函数对每个x、y(可能也是波长)必须返回一个复数值,然后将其乘以输入场。
•使用代码段将代码中的部分代码分组到支持函数中。
•注意,可以在可编程函数的代码中使用导入的参考场和/或堆栈及其相关参数。参考场和堆栈可以在全局参数选项卡中定义。

采样

•用户必须确保采样(元件后方的场)足够精细,以分辨可编程功能引入的频率。
•为此,请使用采样选项卡。
•请注意,采样可能取决于定义的全局参数的实际值。

输出

•可编程函数在一个平面(在x,y范围)上定义的每个波长上产生一个复值函数。
•在光学设置中,它被乘以输入场。
•提示:已经被编程为一个函数的代码段也可以在可编程光源中使用,反之亦然。
•该函数可以保存在边界响应目录中,以便以后使用。

圆柱形透镜函数的编程
圆柱形透镜
圆柱形透镜的函数是相位调制的形式:
f→焦距
k→波数
α→光轴与透镜焦距方向之间的夹角

在哪里可以找到可编程功函数:目录

在哪里可以找到可编程函数:光学设置

编程界面:全局参数

•打开编辑对话框进入全局参数选项卡。
•在这里,添加和编辑两个全局参数。
- double Angle=0度(0度,360度):表示光轴和对焦方向形成的角度。
- double FocalLength=100 mm(0 m,1 m):表示透镜的焦距。
•使用带有小 "注释 "图标的按钮,为你的自定义全局参数添加一些解释。

编程界面:代码段帮助

•选项:你可以使用代码段帮助选项卡来编写指令、说明和一些与你的代码段相关联的元数据。
•这个选项对追踪你使用可编程元素的进度非常有帮助。
•当可编程序元素以后被移交给其他用户处理时,这个选项特别有用!

编程接口:代码段帮助

编程界面:编写代码

采样

•根据入射场的属性和自定义功能,用户必须在采样选项卡中确定适当的采样。
•例如,在我们的圆柱形透镜的情况下,对于轴上准直入射光束,对于较小焦距的镜头,采样必须更细(采样点数量更多)。

编程界面:使用你的代码

保存自定义的函数到目录

可编程函数的输出

测试代码

文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