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怎么制作单层4孔端子部件及图表

楼主(2023-10-11):
新手上路,求教大神,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就

EPLAN 怎么制作单层4孔端子部件及图表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EMO的 官网自带,一般很少有这个,,不是一路多出的那种吗

网友B:
可参考菲尼克斯端子ST 2,5-QUATTRO,PXC.3031306,官网有部件下载,图表使用内部线号+外部线号+自动换行显示四个孔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