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液晶显示器和crt显示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一

楼主(2023-10-11):
工业液晶显示器和crt显示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

PC行业漫长而艰辛的革新历程中,随着昂示器技术的进步,显示器分类也越分明细,可分为平面显示器(FPD) 和明极射线管CRT)又称纯平显示器。CRTFPD善未成款时是显示器的重主,技术成熟,成本廉价,色彩*,响应时间短,但是由于它体积庞大,闪烁,图像骑变等致命缺路,民用市场份额渐渐被FPD取代。平板显示器顾名思义,厚度相对较薄的显示器,可以分为LCD液晶显示器,PDP等离子体显示器,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FED场发射显示器等,在日常应用中,仅有LCD液晶显示器得到普及,对此很多人不了解CRT显示器是什么,CRT显示器和液晶显示器的区别有哪些?小编整理如下一些相关资料:

crt显示器是什么?

CRT显示器学名为“阴极射线显像管”,是一种使用阴极射 线管Cathode Ray Tube)的显示器。主要有五部分组成: 电子枪(Electron Gun),偏转线圈(Deflection oils),萌罩(Shadow mask),高压石电极和荧光粉涂(Phosphor及玻离外壳,它是应用*广泛的显示器之一,CRT纯平显示器具有可视角度大、无坏点、色彩还原度高、色度均匀、可调节的多分辨率模式、响应时间极短等LCD显示器难以超过的优点,而目价格更便宜.

液晶显示器是什么?

液晶显示器,或称LCD(Liouid Crvstal Dislay,为平面超的显示设备,它由一定数量的彩色或黑白像素组成,放置于光源或者反射面前方。液靠显示器功耗很低,因此倍受工程师青睐,活用于使用电池的电子设备,它的土要原理是以电流刺激液晶分子产生点、线,面配合背部管构成画面

点距

所冒点距就是指同一象素中两个颜色相近的磷光体之间的距离,屏幕是由许多个像素组成,而每个像素又是由红绿蓝三个磷光体组成,因为像素与像素是挨着的,所以相临的像素中相同颜色的谈光体之间的距离就是点距。目前CRT显示器的点距大多为0.22-0.26毫米,而LCD由于其技术与CRT不同,点距多为0.297-0.32毫米

刷新率

对于CRT来讲,屏幕上的图形图像是由一人个因电子击打而发光的荧光点组成,由于显像管内荧光粉受到电子束击打后发光的时间很短,所以电子束必须不断击打荧光粉使其持续发光,电子枪从屏算的左上角的*#行行的多少根据显示器当时的分率所决定,比如800X600分率下,电子枪就要描600)开始,从左至右逐行扫描,#行扫描完后再以第二行的左端开始至第二行的#右端,一直到扫描完整个屏慕后再从屏幕的左上角开始,这时就完成了一次对屏幕的刷新,周而复始。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显示器的分辨率越高,其所能达到的刷新率##值就越低。一般来进,屏幕的刷新率要达到75HZ以上,人眼才不易感觉出屏幕的闪烁,CRT显示器的刷新率是由其行频和当时的分辨率决定的,行频越高,同一分辨率下的刷新率就越高而行频一定的情况下,分辨率越高则它所能达到的刷新率越低。

对工1CD来说则不存在刷新率的问题,它根本就不重要刷新,因为LCD中每个像素都在持续不断地发光,直到不发光的电压改变共被送到控制器中所以LCD不会有“不断充放电”而引起的闪烁现象。

可视面积

可视面积指的是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用来易示图像的那部分屏算的面积。因为CRT显示器的尺寸实际上是其显像管的天寸,可以用来显示图像的部分很本达不到这个只寸,因为显像管的边框占了一部分空间。一般来进,17CRT员示的可视面积约在15.8-16英寸左右,而15寸易示器的可视面和则有13.8英寸左右,但对于LCD来说,标称的尺寸大小基本上就是可视面积的大小,被边框占用的空间非常小,15LCD的可视面积大约有14.9英寸左右这也是为什么LCD看起来要比同样尺寸CRT更大一些的原因。

反应速度

测量反应速度的时间单位是毫秒(ms,指的是象素由亮转暗并由暗转两所需的时间。这个数值越小越好,数值越小,说明反应速度越快。目前主流100的反应速度都在25mS以在一船南涂中/字小或文不小 没有什人大大关系,因为用途不以大在D反时间。而如果是里来玩游戏、观看VCD/ DVD等全高速动态影象时,反应时间就尤其重要了,如果反应时间较长的话,画面就会出现拖尾、残影等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LCD显示器在玩QUAKE3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拖尾现象,在画面高速更新时尤其明显,而CRT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CRT的反应时间只有1ms,是**不会出现拖尾现象的

显示效果

先说CRT,目前绝大部分家用级CRT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聚焦、汇聚、呼吸效应等方面的问题,这与厂家的技术工艺是分不开的。如果生产厂家设计的相关控制电路不够先进,就很容易出现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都是特丽戏显像管,SONY原广生产的显示器和其他一些广家所生产的司示器表现载然不同的原因。而LCD则完全没有聚焦等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聚焦,不过在线形与非线形失真等问题,[CD也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CRT更容易出现罢了。

广州q云慧1806-得丽珑8048-朗歌斯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