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EtherNET/IP转Profinet在西门子plc中的应用

楼主(2023-10-11):
采集EtherNET/IP转Profinet在西门子plc中的应用

远创智控网关YC-EIPM-PN,让你的设备和云平台实时连接!
远创智控YC-EIPM-PN网关产品支持各种数据接口,无论是工业领域的仪表、PLC、计量设备,还是设备数据,都能实时采集并整合。它将这些设备中的运行数据、状态数据等信息进行整合、运算等操作,然后传输到其他设备或云平台。有了它,你可以轻松实现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生产效率。网关接口有232、485、网口、4G可选,可根据实际采集数据的个数选择相应的网关,为你节省成本。

1 网关采集 EthernetIP 数据

(1). EthernetIP IO 协议一般用于采集机器人,控制器等设备的数据。

(2). 安装 软件。打开软件后,点击新建工程。

( 3). 点击“新建设备”,驱动类型选择如下:

(4). 输入被采集设备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端口号一般默认是 44818

(5). 按照被采集数据的设备配置网关的输入块、输出块的参数。这些参数和被采集设备保持一致。这些参数在被采集设备上查看。

(6). 添加要采集的数据。需要知道这个点位的地址和数据类型,填写到如下的选项中。

(7). 写数据到 EIP 设备的配置如下,读写类型设置成“写”

(8). 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里。

(9). 点击菜单“查看数据”,查看网关采集到的数据。对比一下当前值,“状态”显示 Good,更新时间为当前时间就代表采集到了数据。

2 、用 Profinet IO 协议转发数据

(1). 以上采集到了AB PLC 的数据后,可以通过 Profinet IO 协议把数据转发给西门子 PLC。

(2). 点击菜单 Profinet IO。启用设置成 Yes。

( 3). 把采集设备的数据标签分别加到 Input Module 和Output Module 下。Input Module 是网关发送给西门子 PLC 的数据。Output 是西门子 PLC 发送给网关的数据。

(4). 设置完成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则网关启动了 Profinet IO 功能。

(5). 下载完成后,点击“Generate GSDML File”生成 GSD 文件,导入到其他设备中组态。先点击下载工程,再生成 GSD 文件。

3 、导入 GSD 文件到西门子 PLC

(1). 导入到博途时,需要把下面两个地方的时间设置成如下的值,或者比图中的设置值更大。

(2). 博途中要“手动”设置网关 IP 地址和网关的名称。取消选中“自动生成 profinet 设备名称”

( 3). 加了设备后,要添加 Input Module,Output Module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高效、实用的网关产品,那么远创智控YC-EIPM-PN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
快来试试远创智控YC-EIPM-PN网关产品吧!它将助你实现设备与云平台实时连接,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