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看书有个 问题不懂请教

楼主(2023-10-11):
  1. 看的是化学工业出版社  《从零学PLC技术》蔡杏山 的书

  2. p88页,4.4.1 液体混合装置的PLC控制这章节,其中P91页里面的SM0.0什么时候通电的没有搞明白 请赐教

网友A:
你是否应该拍个照片?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还要买本书么?

网友B:
上电一直ON

网友C:
PLC运行 一直通

三菱FX的 M8000 之类的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应该拍个照片?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还要买本书么?



太逗了

网友E:
常通,你找个PLC模拟一下就明白,光看书不行!

网友F:
一上电就一直ON

网友G:
PLC只要上电且没有故障就一直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