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14.1故障求助

楼主(2023-10-12):
一台1000W的松下伺服电机,配对应大小的A6驱动器,使用几天就报14.1故障。断电重启后,启动电机马上就报70.0故障。更换驱动器后,可以正常使用,但使用几天后又出现上述故障。同时更换电机和驱动器,也是使用了几天后出现上述故障。测量了电机三相线之间的没有短路的现象。电机三相阻值也是基本平衡的。我用的是速度模式,加减速时间参数设为1000。正常运行时查看转矩35%,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问题出在哪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