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开关发生了什么故障?

楼主(2023-10-12):
10.26--10.31  西安  《电气一次设备试验及故障诊断技术》交流

某站5041开关B相内部放电故障分析

1、情况概述

2019年9月11日3时58分,500千伏某站I线停电操作拉开5041开关19秒后, I线及500千伏#1母线继电保护动作,相关开关跳闸。根据现场检查分析,判断某站5041开关B相内部放电。

1 某站500千伏部分主接线图

2、故障前运行方式

 故障前运行方式:500千伏I线停电操作,对侧某电厂5012、5013开关已拉开,某站按上级调度指令,拉开5042开关后继续拉开5041开关,其他间隔开关均处于运行状态。拉开5041开关19秒后, I线及500千伏#1母线继电保护动作,相关开关跳闸。

3、故障设备信息

 故障设备生产厂家为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产品型号500-SMFT-63F(液压机构),额定电压550千伏,额定电流4000A,额定短路开断电流63kA,生产日期2006年1月,投运日期2008年11月19日。投运至今, 5041开关B相未开断过短路电流,例行检修试验未见异常。5041开关三相动作次数分别是165/166/186次

4、 SF6分解物检测

检测各气室SF6分解物,发现5041开关B相气室分解物严重超标,判断其内部发生放电故障,开关SF6分解物测试结果见表1。

  表1  5041开关SF6分解物测试结果表

4、现场检查情况

现场打开5041开关B相气室检修孔,气室内部布满SF6气体分解物粉尘,灭弧室静触头侧与罐体内顶部存在烧蚀痕迹。放电位置及放电痕迹如图2~图3所示。

5、故障原因分析

1)故障录波分析

5041开关分闸和500千伏 #1母线开关跳闸录波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过程分析如下:

a. 3时58分20.464秒5041开关分闸

b. 变位5毫秒后(3时58分20.469秒),5041开关三相正常熄弧、电流降为零、电压从相电压峰值衰减。

c. 熄弧25毫秒后(3时58分20.494秒),B相重新出现电流(峰值-725安培),同时出现峰值-959千伏的过电压,后续B相维持有效值约55安培和304千伏的稳态工频电流和电压,与母线空充线路电压电流相符。I线A、C相电流维持为零,感应电压有效值分别约68.0千伏和62.5千伏。

d. 5041开关分闸后约19秒(3时58分38.861秒),东骅I线B相出现约39千安工频接地故障电流,电压降至约1千伏,未记录到过电压。

e. 接地故障60毫秒后(3时58分38.921秒),保护正确动作切除500千伏 #1母线,故障电弧熄灭。

从波形分析可知,X站5041开关开断I线时,在熄弧25毫秒后开关B相断口发生重击穿(尚未发生接地),此时开关断口已分开,不具备熄弧能力;断口长时间燃弧(55安线路充电电流)产生的烧蚀及分解物在开关开断约19秒后引发对地放电,相关保护动作切除故障。

2)5041开关断口重击穿原因分析

开关断口重击穿原因一般有:开关断口承受过电压分闸不到位导致断口间距不足、断口间异物导致电场畸变灭弧室支持绝缘子(筒)存在绝缘缺陷等四种情况。

从录波图可以看出,故障录波在开关重击穿前未录到操作过电压、雷击过电压和谐振过电压;现场测量机构与本体连杆伸出长度,A/B/C三相均为19.5cm,说明5041开关三相机构分闸到位(见图7)。

解体检查,发现灭弧室中间触头和压气缸局部接触,多次操作分、合闸过程中振动、摩擦产生金属微粒,降低了灭弧室断口间的绝缘强度,从而产生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