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Modbus-TCP协议网关与DCS连接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3-10-12):
EtherCAT转Modbus-TCP协议网关与DCS连接的配置方法

远创智控YC-ECTM-TCP,自主研发的通讯网关,将为你解决以太网通讯难题。YC-ECTM-TCP是一款EtherCAT主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能够将EtherCAT网络和Modbus-TCP网络连接起来。它可以作为EtherCAT网络中的主站使用,同时也可以作为Modbus-TCP网络中的主站或从站使用。该通讯网关的研发团队经过多次试验和优化,确保了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工业自动化领域,通讯协议的转换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有些设备可能使用EtherCAT协议,而另一些设备可能使用Modbus-TCP协议。如果想要将这些设备连接在一起,就需要使用通讯网关。而YC-ECTM-TCP通讯网关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既能够作为EtherCAT网络的主站,又能够作为Modbus-TCP网络的主站或从站,实现两种协议之间的转换。

1、网关做为 MODBUS 从站

(1) 由于用户要配置的网关是 Modbus 从站,所以仅添加一个 Slave 即可。

MODBUS 协议介绍

MODBUS 存储区

MODBUS 涉及到的控制器(或 MODBUS 设备)存储区以 0XXXX、1XXXX、3XXXX、4XXXX 标识;

存储区标识名称类型读/写存储单元地址
0XXXX线圈读/写00000~0XXXX
1XXXX输入线圈只读10000~1XXXX
3XXXX输入寄存器只读30000~3XXXX
4XXXX保持/输出寄存器读/写40000~4XXXX

(2) 双击主窗口的“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站地址。网关做为 Modbus 从站运行时,需要配置报文两条报文。

2、配置网关的输入输出长度

(1)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2) 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注意数据长度是累加的,点击“写入配置”按钮:

(3) 设置完毕后,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3、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主站

(1) 导入XML文件:

在右侧工具箱中,右击EtherCAT Devices——导入设备XML文件。

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EC从站的XML文件,点击打开,此时EC从站的XML文件导入成功。

(2) 组态EC设备

在左侧项目树中,右击EtherCAT——自动扫描。

此时即可在左侧项目树中看到扫描到的三台从站。

(3) 下载配置

点击PLC——下载,将配置下载到EC主站中。

测试数据:

网关从 Modbus 主站获取数据存放在 4xxxx 区中,我们在 Modbus Poll 软件

中,手动修改 4xxxx 寄存器的数值,如下图:

可以在主站软件中监控到第一个上传数据,数据修改成功。

在主站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 output 数据值,如下图:

这款通讯网关具备稳定可靠的性能表现,如果你在寻找一款能够实现EtherCAT和Modbus-TCP之间通讯转换的通讯网关,那么YC-ECTM-TCP或许是你的不二之选!

在 Modbus Poll 软件的 3xxx 区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读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