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耐压试验对开关电源的影响

楼主(2023-10-13):
       设备主要由配电、控制、显示元器件组成。电源输入单相220V,配电回路由电涌保护器、断路器、继电器、开关电源组成,传感器主要由探测器、流量计组成,控制显示单元是个输入单相220V的PCB和液晶显示器组成,主要控制对象是单相220V的真空泵,电气箱面板上有开关按钮、24V的直流指示灯、急停旋钮。

       在做电气安全试验过程中,交流耐压试验箱,给设备通交流1500V、1min的电压测试过程中,电气箱面板上的24V直流指示灯点亮。交流耐压试验已通过,指示灯点亮直至耐压试验结束,是什么原因产生呢。耐压试验是加载在设备电源零火线和地线之间的高压,检验电气绝缘强度情况,24V直流指示灯点亮是感应电?还是什么?求贴,各位前辈和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指示灯点亮不奇怪,现在的指示灯都是LED,微弱的电流就能亮。打压试验时绝缘电阻和线间电容产生的电流就能点亮指示灯。过去的灯泡指示灯就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