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物体检测

楼主(2023-10-15):
请教大家:要在皮带上面检测2mm厚的物体,检测到了后皮带停止运转,有什么方法?谢了

网友A:
1、金属产品,金属接近开关;

2、跟皮带颜色反差较大产品,采用色差光电开关;

3、常规低成本方案不行,采用影像系统;

网友A:
2mm厚度,用对射光纤基本无法解决,用触丝型微动开关也基本无法准确判别......

网友B:
国产激光位置传感器,但是皮带跳动误差过大就不行,便宜点的就国产相机

网友:
检测的皮革,不是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金属产品,金属接近开关;2、跟皮带颜色反差较大产品,采用色差光电开关;3、常规低成本方案不行,采用影像系统;...



色差光电开关和激光传感器运行时不稳定

网友C:
以下是一个自动检测方案,用于在皮带上检测2mm厚的物体,并在检测到物体后停止皮带运转:

  1. 硬件准备:

    • 皮带传输系统

    • 传感器(如光电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等)

    • 控制单元(如PLC、单片机等)

    • 执行机构(如电磁阀、电机等)

  2. 安装与调试:

    • 将传感器安装在皮带上方,确保传感器能够有效地检测到2mm厚的物体。

    • 调整传感器的灵敏度,以减少误检和漏检的可能性。

    • 连接控制单元和执行机构,确保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3. 软件编程:

    • 编写程序,使控制单元能够接收传感器的信号。

    • 当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时,程序触发执行机构,使皮带停止运转。

    • 添加必要的延时功能,以确保皮带完全停止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一个自动检测方案,用于在皮带上检测2mm厚的物体,并在检测到物体后停止皮带运转:硬件准备:皮带传输系统传感器(如光电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等)控制单元(如PLC、单片机等)执行机构(如电磁阀、电机等...



光电传感器、激光传感器都试过,皮带平整度和光的色差都有影响,不稳定,不知有稳定的方法吗?

网友E:
基恩士激光传感器

网友F:
可以用对射的 比如欧姆龙的E3Z-t61A 10m的

网友G:
  1. 带聚光头的光纤

  2. 相机系统(金属打标字都能检出)

网友H:
视觉系统相机拍照,系统训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视觉系统相机拍照,系统训练一下



这个成本高吗?

网友I:
""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天自"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视觉系统相机拍照,系统训练一下】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

硬件成本低   软件成本高

网友I:
皮革的大小是多少    843468620  可以微 聊一下

网友J:
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2023-11-24):
用的土办法MVIMG_20231106_131311.jpg激光传感器+飘带,成本低

网友K:
请问 检测是什么物体呢? 如果是金属可用金属探测器。如果是其它物体可用视觉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 检测是什么物体呢? 如果是金属可用金属探测器。如果是其它物体可用视觉系统。...



是2mm厚的皮革类

楼主(2023-10-15):
求助帖
50分-未结帖
请教大家:要在皮带上面检测2mm厚的物体,检测到了后皮带停止运转,有什么方法?谢了

网友L(2025-10-29):
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