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00程序下载需要密码的疑惑求助

楼主(2023-10-15):
1、在原硬件组态基础上增加2个模块(一个8入8出数字量模块,一个4入模拟量模块)如图1:

图1:CPU和模块硬件组态

2、CPU组态没有设置任何密码保护,如图2:

图2:CPU组态属性访问级别

3、程序各个功能块没有设置保护密码,如图3:

图3:模块无密码设置保护

4、下载程序,转在线需要密码输入,如图4:

图4:密码输入提示(直接按回车提示密码错误)

提示:

1、项目是旧改项目,在原PLC硬件基础上增加模块组态。

2、模块安装以后,指示灯显示正常。

3、前几次(大约3次)下载程序到PLC,没有提示密码输入,程序已下载成功。

4、部分程序完善后再次下载就出现密码输入提示。

5、因为旧改项目不知道密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用的是V17版本吗?可以在线初始化PLC以后再下载试一下

网友B:
格式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V17版本吗?可以在线初始化PLC以后再下载试一下

V15.1版本

网友C:
需要联系一下前上面的谁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用的是V17版本吗?可以在线初始化PLC以后再下载试一下V15.1版本...



那你初始化PLC,然后重新下载重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用的是V17版本吗?可以在线初始化PLC以后再下载试一下V15....

不知道联系谁了。设备10多年了!意大利进口!!

网友D:
有程序的情况下先用内存卡清除内部PLC密码和程序,参考西门子S7-1200CPU程序密码忘记了怎么办_西门子PLC_S7-1200_中国工控网 (gongkong.com),然后再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程序的情况下先用内存卡清除内部PLC密码和程序,参考西门子S7-1200CPU程序密码忘记了怎么办_西门子PLC_S7-1200_中国工控网 (gongkong.com),然后再重新下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