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工控机在使用中出现故障,怎么根据开机时的报警声来诊断 ?

楼主(2023-10-16):
工控机其实就是一种加强版的工业计算机,它具备计算机所有的特性,只是在设计、用料等方面做了特殊的个性化处理。因此,我们在判断工控机故值的时候就可以参考计算机发生故堂时产生的报警声来做判断,在计算机开机自检时,如果发生故堂,有时会有报警声,而不同的报警声代表不同的潜误信息,根据这些信息的含义,再做相应诊断就不难了。下面就主流的AWARD BIOSAMI BIOS简单个绍一下常见开机自检报警声的具体含义

AWARD BIOS

系统正常启动。

内存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主板坏。

为常规错误,进入CMOS设置,更改不正确设置或优化设置即可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键盘控制错误。

主板上的FLASH RAMEPROM错误,BIOS损坏

长声不断

读内存错误。重插或更换内存.

重复短响

电源故障。

AMI BIOS

内存刷新故障,更换内存。

奇偶校验错误,***64K内存芯片出现奇偶校验故障,可在CMOS设置中将内存的ECC校验设为Disabled.

内存芯片检测错误,更换内存

系统时钟错误

CPU故障。

键盘控制错误

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显存错误,更换显卡

ROM检查失败,ROM校验值与BIOS中记录值不一样

CMOS寄存器读、写错误,CMOS RAM中的SHUTDOWN寄存器故障

CACHE错误。

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显示检测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有插好或显卡没插好

广州q云慧1806-得丽珑8048-朗歌斯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