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知识:RS485通讯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3-10-16):
RS485被广泛使用,可以支持ModBus协议。由于其简单、价优、可靠和成熟,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智能仪器和电力通信。
我们来看看RS485的一个典型组网结构:

理论上,RS485总线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然而,由于通信芯片、波特率、连线、干扰等影响,实际应用远未达到这个值
理论上,一条RS485总线可以连接254个设备,但事实上这远远不够。在一般应用中,它大约有30个设备。
RS485总线应采用上图手拉手的总线结构方式,坚决杜绝星形连接和分支连接,如下图所示

关于线材的选用:
通信线缆选用双芯屏蔽双绞线,线径不小于0.5平方。双绞是因为485通信采用差模通讯原理而双绞线具有最好的抗千扰性能。有些使用非屏蔽双绞线甚至网络电缆来铺设485通信线路这是非常错误的。
关于保障通信质量的几种手段:
1、共地法
用一根线或屏蔽线连接所有485个设备的GND地,以避免电位差影响所有设备之间的通信
2、终端电阻法
在最后一个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联120欧姆的终端电阻,以提高通信质量.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星形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星形链接?



这样连接是最稳定干扰最小的

网友B:
一个主站,两个从站,分支连接线不超3米。星形连接可不可以,有什么弊端。如果非要采取星形连接如何减少弊端的影响

楼主:
一般线不长的情况   有的也这样接线  影响也不大      但是长接线建议手拉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