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工控机电源分几类?分别是哪些 ? 有什么区别吗 ?

楼主(2023-10-16):
工控机电源分几类?分别是哪些? 有什么区别吗?

工控机内部结构有个必不可少的配件一工控机电源,q广州180云慧68-得丽珑048-朗歌斯78工控机电源的种类多,一般工控机电源从规格上可以分为AT电源、ATX电源、MicroATX电源、几余电源四大类这四类工控机电源都有什么区别呢?

AT电源

AT电源一般应用在早期的工控机主板上,功率为150-20W,输出共用四路(5V12V) ,另向主板提供一个PG信号,输出线为两个6芯插座和多个4芯插头,两芯插座给工控主板供电。AT目前已经被淘汰

ATX电源

AT电源不一样的是,工控机ATX电源在内部结沟上做了一些改变,不会因为关机时完全断电,而是保持在一个很小的电流,别小看这似弱的电源,可以通过工控机操作系统控制实现关机,(:软关机是指系统在运行状态下,由于某些需要,需要暂时将工业计算机在电源开启状态下退出操作系统的一种操作过程。一锁的,没有切断电源的关机都叫软关机,包括重启。)

Micro ATX电源

工控机Micro ATX电源是为降低成本对ATX电源进线改进后得到的一种新标准的电源,它显著的变化就是体积减小、功率降低、适用于mini小机箱.

几余电源

是工按服务器的一种电源,由两个相同的电源组成,由芯片电源控制以实现负平衡,当电源出现故炼时,另一个电源可以很快接管工作,更换电源,并将两个电源一起工作,几余电源用于提高服务器系统的可用性,除服务疑外,磁击阵列系统也被广泛使用,常规的4U工控机标准为300W,一一些可以交换为400W550W,具有多个网络端口的计算机和某些服务器支持冗余电源,即双电源。

总的来说,需要哪种型号或者规格的电源,还是看工控主板和工控机机箱尺寸的需要而定

Micro ATX电源

工控机Micro ATX电源是为降低成本对ATX电源进线改进后得到的一种新标准的电源,它显著的变化就是体积减小、功率降低、适用于mini小机箱,

几余电源

是工控服务器的一种电源,由两个相同的电源组成,由芯片电源控制以实现负载平街,当电源出现故障时,另一个电源可以很快接管工作,更换电源,并将两个电源一起工作。几余电源用于提高服务器系统的可用性。除服务器外,微击阵列系统也被广泛使用。常规的4U工控机标准为300W,一般一些可以交换为400W550W、具有多个网络端口的计算机和某些服务器支持冗余电源,即双电源

总的来说,需要哪种型号或者规格的电源,还是看工控主板和工控机机箱尺寸的需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