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扫描光源

楼主(2023-10-17):
使用VirtualLab Fusion中的扫描源,可以定义辐射到不同预定义方向的多模式光源。 扫描光源可用于例如激光扫描系统中以分析不同扫描角度下的性能,或用于成像系统中以对特定视场建模。 结合参数运行,可以以不同的模式扫描方向/角度,并且可以针对特定应用灵活地定义方向/角度。

2. 基础参数

对于每一个扫描角度方向,都有一个模式用来表示光场。
所有的模式共有相同的孔径形状和尺寸(定义在与模式方向正交的平面上),而且这些参数可在基础参数标签中进行配置。
此外,还可以配置相对或绝对边缘宽度。

3. 指定参数-强度

“Specific Parameters” 选项卡控制光源的强度和角度设置。
强度分布可以根据以下条件设置:
-  通过指定颜色场或导入图像文件来达到所需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波长是从输入中选择的。
-  或可在一个波长保持所有扫描角度恒定。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置方向数,这意味着沿x和y方向的扫描步长。

4. 具体参数-角度设置

“Specific Parameters” 选项卡控制光源的强度和角度设置。
您可以设置中心方向,即整个光场中心传播的方向。
可以根据一个指定的视场或者各扫描方向的角距配置扫描范围。

5. 光线选择

在“Ray Selection”标签下,对于每种模式,可以指定所需的选择方法和光线数量。

6. 偏振设置
“Polarization”设置选项卡提供所有扫描方向的偏振选项。
偏振态可以是:
−线偏振
−圆偏振
−椭圆偏振
−通过输入琼斯矩阵

7. 模式选择

在“Mode Selection”选项卡中,可以选择不同的光谱成分和扫描方向。
波长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所有波长同时包含。
扫描方向可以选择在角度的指定行或列,可以选择一个单独的方向。

8. 参数运行—在列/行进行扫描

在“Mode Selection”选项卡中,选择列。
开始参数运行,扫描所选择列数。
以相同的方式,可以执行行扫描。

9. 参数运行—在每一个独立方向进行扫描

在“Mode Selection”选项卡中,选择方向。
开始参数运行并转换为扫描模式。然后扫描所有所选的列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