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控触摸屏是如何工作呢 ? 工控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10-17):
为了作上的方便,人们用粮摸屏来代营象标或键盘,工作时,首先用手指或具它物体触摸安装在显示器前端的触摸屏,然后系统根据手指触摸的图标或菜单位置来定位选择信息输入,触摸屏由触摸检测部件和摸屏控制器组成:q广州180云慧68-得丽珑048-朗歌斯78触摸检测部件安装在显示器屏幕前面,用于检测用户触摸位置,接受后送触摸屏控制器:而能摸屏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从能摸点检测装置上接收触摸信息,并将它转换成触点坐标,再送给CPU,它同时能接受CPU发来的命令并加以执行。

表面声波屏

声波屏的三个角分别粘贴着义,V方向的发射和接收声波的换能器换能器:由待珠陶咨材料制成的,分为发换能器和接收换的器,是把控制器通过摸屏电结送来的电信号转化为声波能和由反射条统汇颗成的表面声波能变为电信号。),四个边刻着反射表面超声波的反射条纹,当手指或软性物体触摸屏算,部分声波能量被吸收,于是改变了接收信号,经过控制器的处理得到触摸的XY坐标.

2、四线电阻屏

四线电咀屏在表面保护涂层和基层之间要着两层透明电导层IT0 (T0: 氧化瓶,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10-10) 以下时会突然变得透明,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降,到300埃厚度时透光率又上升。是所有电阳屏及电容屏的主要材料。),两层分别对应XY轴,它们之间用纽诱明绝绿颗拉绝缘,当能媒时产生的压力使两导电层接通,由于电阻值的变化而得到触摸的XY坐标。

3、五线电阻屏

五线电阻屏的基层之上要有把义,Y两方向的电压场加在同一层的透明电导层I0*外层金导电层锦金导电层:只用来作纯导体,当摸时,用分时检测接触点X轴和Y轴电压值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内层ITO需四条引线,外层一条,共5根引线.

4、电容屏

电容屏表面涂有透明电导层T0,电压连接到四角,小直流电数布在屏麦面,形成均与电场,用手触展时,人体作为握合电容一极,电流从屏四鱼汇生形成银合电容号一极,通过控制器计算电流传到碰触位置的相对距离得到触摸的坐标

.红外屏

红外触填屏是利用义,Y方向上密布的红外线拒车来检观并定位用户的触算,红外触算屏左显示器的前画安装一个电路板外准,电照板在屏点四边排布红外线发时营和红分接收管,一一对应成横竖交叉的红外矩阵。用户在触摸屏幕时,手指就会挡住经过该位置的横坚两条红外线,因而可以判断出触摸点在屏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