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合康变频器Modbus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3-10-17):
PLC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与合康变频器Modbus通讯,实现了两个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互。Profinet是一种基于以太网的实时工控网络协议,而Modbus是一种常用的工业通信协议。

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PLC实现了对合康变频器的监控和操作。操作人员可以通过Profinet网络连接到PLC,通过监控界面实时查看变频器的工作状态,并根据需要进行操作。

打开博图加载PLC,在这里使用的是1200PLC

配置PLCIP地址(PLCIP地址要与本机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添加GSD文件

安装完GSD文件后,在网络视图下点击打开硬件目录

找到网关驱动并双击添加到博图

点击选择并将modbusprofibus网关驱动接口与1200PLC相连

配置网关IP地址(网关IP地址与PLC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在设备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选择,写1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网关进行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更新,自动搜索到设备,点击分配设备名称即可

下载到组态到PLC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组态下载到PLC(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完成)

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调试软件新建工程并添加网关设备

修改IP地址,与下载到PLC网关地址保持一致。

打开PN2MRMI下拉菜单,点击HPort - O:[ethernet]:[PROFINET]设置IP地址;点击PROFINET修改网关设备名称(应与博图配置的网关名称保持一致)

打开变频器说明书

本次通讯参数默认为96008N1,站地址为1

打开Port - 1:[RS485]:[ModbusRTU]下拉菜单,点击ModbusRTU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右击ModbusRTU插入节点,设置从站地址

支持的功能码

 06功能码写频率指令

选择功能码,修改寄存器起始地址

点击下载按钮

下载完成后,返回博图添加监控表转至在线监控

通过将PLC作为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实现了工业设备之间不同通信协议的转换和互联互通。这种方式简化了系统架构,提高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随着工业互联网的不断发展,PLC作为通信转换的关键设备,将在工业控制系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