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德嘉接口模块现场实拍

楼主(2023-10-17):
你们要的应用案例项目实拍图来啦~
客户使用的是大连德嘉接口模块,型号:ET200SP CN 1500,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目前调试成功已经应用在项目现场!7753916042eff1f1c5ed20cd0304262.png3a12293484afd34179c2fe92c50b646.png

楼主:
本产品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配置参数通过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

4、可替代西门子ET200SP(IM155-6PN ST)使用,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GSD文件使用西门子ET200SP文件

5、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点击跳转

ET200SP CN网络拓扑结构(双网口)

楼主: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下使用方法:
1.通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将接口模块后面实际所接的IO模块类型组态好下载到ET200SP CN中

[本地下载]大小:25.9KB 总下载量:25

可以对某个模块进行详细参数配置,比如EM AQ04具体参数配置

2.可通过“模块类型实际比对”,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接口模块组态类型 是否一致

3.还可以通过“PLC 运行时比对” ,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 PLC 要求的类型是否 一致。
注:使用该功能时,PLC 必须是运行状态下、ET200SP CN 接口模块 RUN 指示灯闪烁 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比对

4.配置 PROFINET 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 ->“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 ->“IM 155-6 PN ST” ->“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

(2)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3)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 烁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最后点击“分配名称”。

(4)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5.配置 PROFINET IO 模块参数
(1)“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的“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接口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模块即可添加,在设备概览中体现。

(2) 将上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的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3) 200Smart IO 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5)编写程序 (EM QT16 其中一组输出循环流水灯演示) ,在线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