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Works2安装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3-10-18):
请问我安装好后,点开程序,却弹出“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过了一个晚上,再开机点开软件,显示”应用程序运行环境可能已损坏“安装好多遍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查过百度,然后在cmd命令窗口执行了”netsh winsock reset“指令,说是重置接口什么的,后来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估计是你安装时候就有问题,电脑系统最好不要家庭版,还有就是安装过程中最好关闭杀毒软件,否则在你安装过程中杀毒软件就把有些插件当作病毒删了,装好软件你打开就会报错

楼主(2024-03-21):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你安装时候就有问题,电脑系统最好不要家庭版,还有就是安装过程中最好关闭杀毒软件,否则在你安装过程中杀毒软件就把有些插件当作病毒删了,装好软件你打开就会报错...



这样

网友B:
这种问题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很难

有些时候你开着杀毒软件安装也没有问题。

很多是需要重新安装系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