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 RTU网关连接PLC与多功能电表modbus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3-10-18):
Profinet是一种工业以太网通讯协议,广泛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中。而Modbus RTU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常用于PLC和仪表之间的通讯。ProfinetModbus RTU网关(XD-MDPN100)的作用就是将Profinet协议转换为Modbus RTU协议,从而实现PLC和多功能电表之间的通讯。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PLC常常需要与多功能电表进行通讯,以监测和控制电能消耗。然而,PLC和多功能电表通常采用不同的通讯协议,导致两者之间无法直接进行通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ProfinetModbus RTU网关(XD-MDPN100)

打开博图加载PLC,本案例使用的是1200PLC

配置PLCIP地址(应与本地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

添加GSD文件

GSD文件安装完成后,单击打开网络视图下的硬件目录

找到网关驱动程序并双击将其添加到博图

单击选择ProfinetModbus RTU网关驱动接口连接到1200PLC

配置网关IP地址(PLC在同一网段)

在设备视图中点击硬件目录,添加读写数据长度,本案例选择读2个数据长度,写1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进入网关分配设备名称

单击“更新”自动搜索设备,然后单击“分配设备名称”

下载配置到PLC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组态下载到PLC(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完成)

打开profinetmodbus rtu网关调试软件,添加网关

配置IP地址,与下载组态的保持同一网段

配置网关名称,与下载组态的保持一致

打开多功能电表通讯说明

本案例默认波特率为9600

根据报文可知,站地址为1,功能码0306

03功能码读第一第二报警值

06功能码写实时数据

下载参数到网关

ProfinetModbus RTU网关是一种用于连接PLC与多功能电表Modbus通讯的设备,可以解决不同通讯协议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实现系统的互联互通。它具有较高的性能和稳定性,并且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扩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