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蜂物联网水肥一体化MQTT应用案例

楼主(2023-10-19):
水肥一体化MQTT应用案例

一、客户介绍

  目前我国农业用水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农业用水浪费现象非常严重,造成我们不可能通过单纯增加新水源来缓解农业用水的紧缺状况。

    通过水肥一体化物联网远程精准控制技术,可以根据检测土壤水分、作物种类的需肥规律,设置周期性水肥计划实施轮灌。实现对灌溉、施肥的定时、定量控制,充分提高水肥利用率。实现节水节肥、改善土壤环境,提高作物品质。

二、客户所面临的问题

1. 设备协议不统一,无法有效对接

由于水肥一体项目中使用的设备多样性,设备协议也不同传统的网关不支持多种PLC协议,无法进行统一接入。

2. 采集多种数据上报

网关要求能够连接多种传感器,采集诸如空气温湿度、光照、CO2含量、土壤温湿度、土壤PH、流量等参数信息,通过多个主题进行数据上报

3.对采集数据稳定性要求高

水肥一体化项目尤其注重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在网关断网的情况下,也需要网关能够存储数据,并在网络恢复后上传数据

4. 需要支持PLC远程上下载

由于项目分布点众多,无法做到全部现场管理,迫切需要支持PLC远程上下载功能

5. 项目参数自动化调优

项目中需要实时监控项目内数据的变化情况,对于不同的环境需要及时调整设备进行处理,采取人工处理,无法有效及时的调整参数,因此需要自动化调优参数,达到节省人力的目的

三、方案总体设计

为了解决客户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使用蓝蜂MQTT 网关作为水肥一体化项目系统的核心监控设备,通过蓝蜂MQTT网关对接大棚内的设备进行数据采集,通过MQTT协议将数据转发到云端服务器。最终实现水肥一体机项目的数据实时监测,设备远程控制等功能

具体整体架构图如下

四、详细方案设计

4.1 功能设计

4.2.1连接阿里云MQTT服务器

客户需求:

需要将采集到的数据上报给阿里云服务器,用于做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存储分析。

解决方案:

蓝蜂MQTT网关支持对接多种MQTT云服务器,包括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OneNet,以及自建MQTT服务器。

通过蓝蜂MQTT配置工具,可对MQTT网关进行连接服务器配置,可填写阿里云服务器连接参数,支持阿里云动态注册,能够实现快速连接至阿里云服务器。

4..2对接大棚内设备

客户需求:

需要根据客户要求建立与设备连接,并配置相关采集的变量数据

解决方案:

蓝蜂MQTT网关,支持多种PLC协议和仪表传感器,能够连接多种下位机设备,包括西门子,三菱,信捷,台达,Modbus,可根据需要进行下位设备连接,支持RS232,RS485,以及LAN口进行通讯。

通过蓝蜂MQTT网关配置页面中驱动管理功能,可进行驱动配置管理,支持创建/编辑,删除驱动,设置通讯口配置信息等,如图

变量管理可用来配置要上报给水务平台的具体的变量,支持新增、编辑、导入、导出、复制等功能,能够快速方便的定义好要上报数据基础信息配置。

4.2.3上报数据

客户需求:

对于一部分温度、光照、湿度等数据,需要定时进行上报,对于其他类型的数据,PHCO2含量等,则需要根据变化数据来进行上报。

解决方案:

蓝蜂MQTT网关可以设置多个数据上报主题,同时对于数据上报的方式可使用三种:定时上报,条件上报,变化上报,能够按照客户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在此项目中,可使用定时上报和变化上报的方式进行数据上报

同时,针对于上报数据的格式,可通过自定义脚本实现定制化,实现脚本上报哪些数据,上报什么样格式的数据。可通过脚本进行定制化调整,达到客户实机的数据要求

通过脚本功能,可实现上报数据的JSON格式如下:

上报json示例:

{

"code": "200",

"data": {

"msgId": "976",

"sn": "200121011045",

"greenhouse":"1",

"time": 1655185922470,

 "value": {

"AirHumidity": "0",

"AirTemperature": "0",

"CO2": "0",

"HighVentilateMotor": "0",

"Illuminance": "0",

"InsulationQuilt": "0",

"InvoluteMembrane": "0",

"LowVentilateMotor": "0",

"SoilEC": "0",

"SoilHumidity": "0",

"SoilPH": "0",

"SoilTemperature": "0",

"SolenoidValve1": "0",

"SolenoidValve2": "0",

"WaterMeter": "0",

"WaterPump": "0",

"LiquidLevelFloat": "0",

"Reserved1": "0",

"Reserved2": "0",

"Reserved3": "0",

}

}

}

4.2.4远程控制设备

客户需求:

通过阿里云平台,使用MQTT协议对设备下发对应数值,实现对于内卷膜电机、上下通风电机等设备的远程操作,可进行开启或关闭

解决方案:

蓝蜂MQTT网关,支持通过MQTT协议进行数写变量功能,可对设备进行写值操作,通过请求主题向设备写入变量的值,通过响应主题发送写入结果,在大棚管理系统中,下发对应设备数值后,即可通过网关远程项设备写入数值,达到远程控制设备目的

应用场景举例:

比如发现大棚室内温度过高,则可通过配置写变量主题,向PLC写入参数,实现大棚的棉被电机远程开启功能

写变量请求主题示例:

/hcvhaj5yoHd/mqttx_0ea6d383/user/write/req

写变量响应主题示例:

/hcvhaj5yoHd/mqttx_0ea6d383/user/write/resp

默认请求json示例:

{

"msgId":"1",

"sn":"200122200001",

"greenhouse":"1",

"type": "default",

"data": {

"key": "SolenoidValve1",

"readKey": "SolenoidValve2",

"value":"1"

}

}

4.2.5断点续传

当网关的网络异常时,网关会将报文缓存到存储中,待网络恢复后补发缓存的报文,并支持数据采集时间的上报,从而保证数据的连续和完整性

4.2.6PLC远程上下载

蓝蜂MQTT网关支持进行PLC远程上下载操作,选择开启远程上下载功能后,可以通过网关建立与PLC的虚拟网络通道,实现对PLC程序远程上下载功能。

目前支持主流PLC设备的程序进行远程上下载和在线监测,即使设备远在国外,也可以实现远程管理。

4.2.6 通过脚本功实现参数自动调优

客户需求:

项目中需要实时监控项目内数据的变化情况,对于不同的环境需要及时调整设备进行处理,采取人工处理,无法有效及时的调整参数,因此需要自动化调优参数,达到节省人力的目的

解决方案:

蓝蜂MQTT网关的支持强大的脚本功能当某些任务或功能在常规情况下难以实现时,可编写脚本进行解决通过脚本编写控制程序和处理逻辑,能够实现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自动调整参数的功能,实现项目参数自动调优,极大增强整个网关对于业务的支撑,让网关功能更强大

脚本案例举例:

通过发现大棚室内温度,当网关判断温度过高,网关自动向PLC写入参数,实现大棚的棉被电机远程开启功能,达到降温的目的,当棚内温度低于10摄氏度,则需要自动关闭大棚棉被电机控制开关,达到保温的目的

脚本实现方案:

创建2脚本,脚本1设置运行环境为:条件执行,满足temp温度> 30后,执行写值1操作,脚本2设置运行环境为:条件执行,满足temp温度<10后,执行写值0操作,达到自动控制棚内温度的目的

脚本1示例代码如下:

function main(){

API.writeSignalValue("temp1",1);

}

脚本2示例代码如下:

function main(){

API.writeSignalValue("temp1",0);

}

五、方案的优势

1.统一的协议:使用蓝蜂MQTT网关可以将各个设备之间的数据统一通过MQTT协议数据上报,方便管理和维护。

2.高效的数据传输:蓝蜂MQTT网关具有较低的带宽占用和低功耗特点,使得数据传输更加高效,省流量,节约成本

3.安全可靠:蓝蜂MQTT网关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以通过加密等方式保证数

4.实时监控:通过蓝蜂MQTT网关实时数据采集和读取,能够及时发现大棚内数值异常情况并采取应对措施。

5.远程管理:通过蓝蜂MQTT网关,能够对设备实现远程上下载和实时监测,提高管理效率。

6.性能稳定,功能强大客户端软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方便基层人员操作,在常规功能无法支持的情况下,可通过编写脚本程序实现比较复杂的业务逻辑和功能。

7. 提高作物品质与产量:通过蓝蜂MQTT网关进行远程监控,可有效的控制棚内湿度,温度、土壤湿度等条件,能够降低病虫害对种植户造成的损失,起到了增收的作用,减少农药用量与人工打药的成本。

六、客户现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