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定华外贴式液位计教你如何进行仪表日常安全维护

楼主(2023-10-20):
仪表日常维护重点有以下几项工作内容:①巡回检查;②定期润滑;③定期排污;④保温伴热;⑤DCS系统的日常维护。

1、 巡回检查

仪表工一般都有自己所辖仪表维护保养责任区,根据所辖责任区仪表分布情况,选定最佳巡回检查路线,每天至少巡回检查一次,巡回检查时,仪表工应向当班工艺人员了解仪表运行情况。

①查看仪表指示、记录是否正常、现场一次仪表(变送器)指示和控制室显示仪表、调节仪表指示值是否变化一致,调节器输出指示和调节阀阀位是否一致等。

②  查看仪表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气源是否达到额定值。

③检查仪表保温、伴热状况。

④检查仪表本体和连接件损坏和腐蚀情况。

⑤检查仪表和工艺接口泄漏情况。

⑥  查看仪表完好状况。

注:仪表完好状况可参照化工部颁发的《设备维护检修规程》进行检查。

2、定期润滑

定期润滑也是仪表工日常维护的一项内容,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容易忽视。定期润滑的周期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一个月和一季度均可。

重要定期润滑的仪表和部件如下:

①  椭圆齿轮流量计、转子流量计等现场指示部分齿轮传动部件;

②  气动长行程执行机构的传动部件;

③  气动凸轮挠曲阀转动部件;

④  气动切断球阀转动部件;

⑤  气动蝶阀转动部件;

⑥  调节阀椭圆形压盖上的毡垫;

⑦  保护箱、保温箱的门轴。

此外,固定环室的双头螺栓,外露的丝扣以及其它恶劣环境下固定仪表、调节阀等使用的螺栓、丝扣,外露部分应涂上黑铅油(石墨粉加黄油),防止丝扣锈蚀,拆装困难。

3、定期排污

定期排污主要有两项工作,其一是排污,其二是定期进行吹洗。这项工作应因地制宜,并不是所有过程检测仪表都需要定期排污。

(1)排污

排污主要是针对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浮筒液位计等仪表,由于测量介质含有粉尘、油垢、微小颗粒等在导压管内沉积(或在取压阀内沉积),直接或间接影响测量。排污周期可由仪表工根据实践自行确定。

定期排污应注意事项如下:

① 排污前,必须和工艺人员联系,取得工艺人员认可才能进行;

②流量、压力或液位调节系统排污前,应先将自动切换到手动,保证调节阀的开度不变;

③对于差压变送器,排污前先将三阀组正、负压阀关死;

④排污阀下放置容器,慢慢打开正、负压导压管排污阀,使物料和污物进入容器,防止物料直接排入地沟,否则,不仅污染环境,而且造成浪费;

⑤由于阀门质量差,排污阀门开关几次之后会出现关不死的情况,应急措施是加盲板,保证排污阀处不泄漏,以免影响精确度;

⑥开启三阀组正负取压阀,拧松差压变送器本体上排污(排气)螺丝进行排污,排污完成后拧紧螺丝;

⑦观察现场指示仪表,直至输出正常,若是调节系统,将手动切换成自动。

(2)吹洗

吹洗是利用吹气或冲液使被测介质与仪表部件或测量管线不直接接触,以确保测量仪表实施测量的一种方法,吹气是通过测量管线向测量对象连续定量地吹入气体。冲液是通过测量管线向测量对象连续定量地冲入液体。

4、保温伴热

检查仪表保温伴热,是仪表工日常维护工作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节约能源,防止仪表冻坏,保证仪表测量系统正常运行,是仪表维护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

  • 这项工作的地区性、季节性比较强。冬天,仪表工巡回检查应观察仪表保温状况,检查安装在工艺设备与管线上的仪表,如椭圆齿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漩涡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质量流量计、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浮筒液位计和调节阀等保温状况,观察保温材料是否脱落,是否被雨水打湿造成保温材料不起作用。个别仪表需要保温伴热时,要检查伴热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还要检查差压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导压管线保温情况,检查保温箱保温情况。差压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导压管内物料由于处在静止状态,有时除保温以外尚需伴热,伴热有电伴热和蒸汽伴热。对于电伴热应重点检查电源电压、温度设定值等参数,温度值的设定应根据被测介质的特性设定,以被测介质不被汽化且不结晶(结冰)为宜,保证仪表正常运行。蒸汽伴热是化工企业最常见的伴热形式。对于蒸汽伴热,由于冬天气温变化很大,温差可达20℃左右,仪表工应根据气温变化调节伴热蒸汽流量。蒸汽流量大小可通过观察伴热蒸汽管疏水器排汽状况决定,疏水器连续排汽说明蒸汽流量过大,很长时间不排汽说明蒸汽流量太小。蒸汽流量调节裕度是很大的,因为蒸汽伴热是为了保证导压管内物料不冻。要注意的是伴热蒸汽量不是愈大愈好,有些仪表工为了省事,加大伴热蒸汽量,天气暖和了也不关小蒸汽流量,这样一是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增加能耗,有时反而造成测量故障。因为化工物料冰点和沸点各不相同,对于沸点比较低的物料保温伴热过高,会出现汽化现象,导压管内出现汽液两相,引起输出振荡,所以根据冬天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伴热蒸汽量是十分必要的。

5、DCS系统的日常维护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工业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发展,DCS系统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系统中的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均会导致系统部分功能失效或引发控制系统故障,严重时会导致生产停车。因此DCS系统维护人员要做好日常维护,做到预防维护,以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1)DCS系统的日常维护

  • 检查空调设备运行情况,保证室温变化小于正负5度,避免由于温度、湿度急剧变化导致在系统设备上的凝露。

  • 检查UPS电源运行状况和负荷。

  • 检查控制柜内通风、散热状况,重点检查排风扇运行情况,出现噪音增加现象时,应及时对风扇轴承润滑;并及时清理滤网。

  • 检查控制柜内电源、所有卡件、通讯部件运行状况,当指示灯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排除故障。

  • 检查端子接线、安全栅、继电器等辅助部件的运行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各操作员站及控制站的滤网要经常清洗。

  • 尽量避免电磁场对系统的干扰,避免移动运行中的操作员站、显示器等,避免拉动或碰伤设备连接电缆和通讯电缆等。

  • 做好控制子目录文件的备份,各自控回路的PID参数、调节器正反作用等系统数据记录工作。

  • 检查操作员站、显示器、鼠标、键盘等硬件是否完好,实时监控工作是否正常。

  • 查看故障诊断画面,是否有故障提示。

  • 检查历史数据存储介质的剩余空间,空间不足时,应及时将历史数据备份到外部存储器。

系统上电后,通信接头不能与机柜等导电体相碰,互为冗余的通信线、通信接头不能碰在一起,以免烧坏通信网卡。

(2)预防性维护

每年应利用大修进行一次预防性的维护,以掌握系统运行状态,消除故障隐患。大修期间对DCS系统应进行彻底的维护,内容包括:

① 操作站、控制站停电检修。包括工控机内部、控制站机笼、I/O卡笼、电源箱等部件的灰尘清理。

② UPS电源维护、系统供电线路检修。

③接地系统检修。包括端子检查、对地电阻测试。

④  现场设备检修。具体做法可参照有关设备说明书。

大修后系统维护负责人应确认条件具备方可上电,并应严格遵照上电步骤进行。

(3)常见故障维护

①DCS系统具有丰富的自诊断功能。根据报警,可以直接找到故障点,并且还可通过报警的消除来验证维修结果,

②通信接头接触不良会引起通信故障,确认通信接头接触不良后,可以利用工具重做接头;通信线破损应及时更换。

③某个卡件故障灯闪烁或者卡件上全部数据都为零,可能的原因是组态信息有错、卡件处于备用状态而冗余端子连接线未接、卡件本身故障、该槽位没有组态信息等。

④当某一生产状态异常或报警时,我们可以先找到反映此状态的仪表,然后顺着信号向上传递的方向,用仪器逐一检查信号的正误,直到查出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