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两个地址如何互相读写

楼主(2023-10-21):
例如MD100与MD200,更改MD100的值,MD200跟着改变,同时更改MD200的值,MD100也可以跟着改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效果

网友A:
%MD100:=%MD200;

%MD200:=%MD100;

HAVE FUN!

网友B:
A

IF MD100 <> A  THEN

    MD200 := MD100;

END IF;

A :=MD100;

B

IF MD200 <> BTHEN

    MD100 := MD200;

END IF;

B :=MD200;

网友C:
利用事件

MD100有变化时  触发

执行   MD200:=MD100

MD200有变化时  触发

执行   MD100:=MD200

网友D:
把这两个变量存在两个个缓存区,

比较缓存区的数据和MD100与MD200的数据

然后变化出来了,就可以传送数据,

 SO easy

网友E:
一个地址不好吗?为啥要两个地址?或者你可以用AT方式将2个变量共享为一个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IF MD100 <> A  THEN    MD200 := MD100;END IF;A :=MD100;BIF MD200 <> BTHEN    MD100 := MD200;END IF;...



完美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地址不好吗?为啥要两个地址?或者你可以用AT方式将2个变量共享为一个地址...



因为有些时候  会有不同的地方  往同一个变量里面不停的写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利用事件   MD100有变化时  触发 执行   MD200:=MD100MD200有变化时  触发 执行   MD100:=MD200...



enen

网友H(2023-12-07):
我只是好奇   两个值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还要用两个  用一个不行吗?

网友I(2024-02-16):
梯形图不好解决的办法,SCL轻轻松松。

网友J:
三楼方法可行

网友K:
三楼的办法很好,用scl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L(2026-03-14):
用梯形图或者上位软件都可以解决。梯形图可以用开关控制线圈的方式;上位软件脚本程序进行赋值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