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6.5.4正式版—仿真时一打开操作员在线即灰屏

楼主(2023-10-21):
MACSV6.5.4正式版。仿真时一打开操作员在线即灰屏。autothink能正常仿真(控制器、历史站均启动正常),而一点击启动操作员在线就不行。台式电脑系统、驱动均满足要求,换到笔记本就能正常运行,非常奇怪。

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试着看是不是缺钱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看是不是缺钱库文件



大佬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只能围观了,台式机不是纯净版?

网友C(2024-06-28):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D(2024-08-11):
什么系统?

我的是win10LTSC没有问题

网友E:
要按帮助,设置网卡地址,并且下装操作员在线才行。且操作员在线要在仿真启动软件中打开。确切说操作员在线、历史站都要从这儿打开进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2025-06-08):
我正好出现这问题,以上方法都试了,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