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损坏伺服电机如何处理

楼主(2023-10-22):
我们公司现在有许多拆机的伺服电机,但伺服驱动器损坏了,伺服电机是好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步进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或者用专用的变频器来控制伺服电机,那些伺服电机还能继续用丢了可惜,不丢没有伺服驱动器也是落灰,也不打算买和伺服电机配套的驱动器了,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步进驱动器去控制伺服电机理论上是可行的,即使可以控制,不过控制应该不是很稳定,你可以试一下,用在项目上估计是不行

楼主:
伺服电机电源出线三根线,步进驱动器4根线A+A-,B+B-

网友B:
不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不同原理。

交流伺服电机相当于三相永磁电机+编码器。因为绕组设计频率-电压不同,不能使用变频器驱动。

损坏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维修啊。有应用的场合就买新的驱动器呗,毕竟一半的费用呢。

网友C:
这个想法可以,我们也有好多三菱换下的电机是好的。J2系列停产了,驱动器坏了只能整套换!电机浪费了

九、殇

网友:
驱动送去维修呗,不然就网上淘个二手的驱动

网友D:
我认为不可行,可行的话谁还买伺服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便宜多了

网友E(2023-12-05):
有伺服电机通用驱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