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组态多段DP网络时,从站I/O地址相同时如何区分识别

楼主(2023-10-22):
S7-300 组态多段DP网络时,从站I/O地址相同时如何区分识别

描述:在S7-300中组态了多个CP342-5通信模块,分别挂了3条分布式站点(参考下图,图一,①~③),和一条MM440变频器(参考下图,图一,④)

W 问题_S7-300

其中第1条DP段为CPU 315-2DP 集成的DP接口,第2段和第3段为通信模块CP342-5扩展出来的DP,这3个DP接口的DP都为主站,DP地址均设置为相同,DP地址=2,参考下图,图二,④~⑦

W 问题_S7-300

且在组态第1段DP网络上组态的分布式站点ET200中的各个模块中的DI、DO、AI、AO时分配的I/O地址与第2段DP网络和第3段DP网络中各个信号模块的I/O地址相同,(参考下图,图三,⑧~⑩),(图四,<11>~<13>),

(图五,<14>~<16>),

W 问题_S7-300

W 问题_S7-300

W 问题_S7-300

提问:由于以上3条DP网络中,每条DP主站的DP地址相同(DP=2),参考(图二,④~⑦),且组态的分布式站点ET200上的信号模块时I/O地址相同,参考(图三~图五),在实际中,

如果读取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的数据IW*时,或通过手动控制一个模拟量输出QW*时,如何识别是读取的哪一条DP网络的IW*,或写出数据时是将数据写出到哪一条DP网络中QW*中,

参考下图,图六,<17>~<20>

W 问题_S7-300

网友A:
IO模块地址统一使用的是CPU的IO映像区,所以IO通道的物理地址是不能重复的,如果IO地址重复是不允许设置或者会硬件编译报错。多个独立的DP网络从站的DP地址可以重复,但是实际编程使用的是IO通道的物理地址,所以没关系。不过建议人为设定为不同地址,方便检修和查找。

网友B:
从站地址要不同,通道地址可以手动去修改的

网友B:
修改起止地址

网友C(2024-01-03):
修改各站地址,按照需求就行读取。防止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