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23-10-22):
请问哪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定时器没有复位,你就第一遍是按照你的逻辑执行的,其他周期都是扯淡,每一路都是通的,这类似于modbus轮询,你在开启下一步之前需要把上一步结束了,你定时器不复位,步序号就没有唯一值,所以软件模拟就是这种情况,到哪一路就是哪一路的值。

网友B:
第一个启动步不应该一直接通的。你需要设置一个0步。

再有就是步序号不要使用local变量

楼主:
这是软件模拟时怎么是这样的 步序号怎是这样的

网友C:
我觉得首先应该去搞清楚三菱还是西门子,然后再来谈后面的事情.

HAVE FUN!

网友D:
你这要是三菱,我把笔记本吃了

网友E:
怎么觉得是西门子的,当真是三菱?

网友F:
可能是三菱把博途软件收购了

楼主:
是西门子的  发错地方了不要纠结这个

网友G:
查看下步号用的那种变量,别用TEMP里的变量,或者直接MW200试试,转到定义,然后监控MW200看值是多少!

网友H:
应该是第一个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4-01-13):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启动步不应该一直接通的。你需要设置一个0步。再有就是步序号不要使用local变量...



步序这样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启动步不应该一直接通的。你需要设置一个0步。再有就是步序号不要使用local变量...



是要用全局变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