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转换时间

楼主(2023-10-23):
求个,时间控制输送皮带频率公式,

(已知变频器50HZ时,对应电机1500r/min)

皮带总长度为4米,电机每转一圈(r)前进5厘米!

当我设定:5HZ,皮带走完4米,对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A:
何不加个编码器呢,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转动检查的装置计算速度.
如果是卷料算厚度就需要带入公式计算了.

网友B:
你之前不是问过差不多的问题么 而且还没结帖!

根据公式 n=60f/p 转速跟频率成正比

频率再怎么变都80转完成 4米

原来完成4米需要的时间是t=(80/1500)*60=3.2S

现在频率降低十倍,转速也降低十倍

算出现在需要32S时间完成

网友C:
这个问题给你<此处内容被屏蔽>也没用,不能实现你的目的。

变频器开环控制时,5Hz不能保证对应转速,特性非常软。

要运行在10Hz以上,或者采用编码器做转速闭环。

网友C:
<此处内容被屏蔽>二个字不能发出去?

网友C:
为什么<此处内容被屏蔽>二个字

就要屏蔽

网友C:
这个问题给你计算结果也没用,不能实现你的目的。

变频器开环控制时,5Hz不能保证对应转速,特性非常软。

要运行在10Hz以上,或者采用编码器做转速闭环。

网友C:
谁是版主呢?请把前面几贴删除。

网友D:
皮带始终会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不是问过差不多的问题么 而且还没结帖!根据公式 n=60f/p 转速跟频率成正比频率再怎么变都80转完成 4米原来完成4米需要的时间是t=(80/1500)*60=3.2S现在频率降低十倍,转速...



已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此处内容被屏蔽>二个字不能发出去?



打拼音估计就不会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