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萌新,求助一个程序复位问题

楼主(2023-10-23):
如下图,我现在正在自学松下PLC,因为公司一直在用松下的PLC。下班回到家就是在自学,这个是一个上料换料机构,顺序是:X1光纤检测到没料了,就会先打开夹管气缸,然后推管,然后推管复位,然后再夹管复位。。感觉这样写是不是有问题啊,请教下应该如何写。谢谢

网友A:
太复杂了,用一个特殊定时器指令,直接可以输出四个间隔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用一个特殊定时器指令,直接可以输出四个间隔信号

求教,哪一个特殊指令?😳😳😳

网友B:
首先检测到没有料  其次是推入的也要检测到有料!然后推入 ,推入到位感应到推料气缸复位返回,返回到位执行下一步!

网友C:
三菱不会  我只会用MOVE大法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光纤生效后,夹管启用后,如果光纤失效,推管不能正常启用,导致夹管无法复位

网友E:
用寄存器赋值的方法来写吧 一步一个动作你就不会乱 流程动作全部执行完毕就给0 像这样子 这是汇川plc

网友F:
楼上这样长的标签,打字累不累

网友G:
大佬云集

网友H:
我感觉楼主写的程序我都看不懂,光纤检测有无信号应该有2种状态,但我就看见一种,不知道如何实现功能,很好奇

网友I:
松下的梯形图编辑我不太熟悉,我现在也不太想学梯形图了。
直接上手st语言。

网友J(2023-11-22):
8楼的这个路子野

网友K(2024-02-26):
这么简单的程序这么久了还没给出个有效的方法吗,就最后一段有问题,R1为T1 T2的前置条件,R1置位T1定时器开始计时,计时到达后复位R1,问题就来了T2比T1延时久,T1复位R1后导致T2没计时完成就被断开了,最终R0不能复位,解决方法就是在T1后面加个R2置位,T2前置条件改为R2,同时在T2后加上复位R2,T2延时也需要更改,如T2原为6,减去T1的5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