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钥匙圈缺口用什么方式检测?

楼主(2023-10-24):
在群里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求助:

这种钥匙圈缺口,大家觉得用什么传感器及哪种检测方式比较好呢?

用哪种传感器或机器视觉方式呢?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有效参与用户根据回帖质量奖励20-100积分不等。

楼主:
具体的方法大家可以说说

网友A:
机械模型对比

网友B:
创造特定环境, 视觉

网友C:
机器视觉方式  没有这种传感器吧

网友D:
视觉检测靠谱一些

网友E:
视觉是比较通用流行的做法,另外,下面两种单圈开口缺陷的检测,可以使用单铁丝穿串的方式,抖动使小环旋转,如有缺口,直接掉落的方式,不知是否可行,需要实践检验!

网友F:
应该是视觉最简单,可能也最便宜。或者用三维激光扫描

网友G:
1.先按通过机械动作,将产品顺序依次排列。2.通过机械将产品的位置调整一致。3.通过激光测距检测。4.筛选

网友H:
编码器检测转动的角度(脉冲数)。

网友I:
我觉得这个要具体看检测设备的机械结构,是固定后逐个检测还是在平台上平面放置检测?如果是固定方式逐个检测是不是设计一个机械结构就可以了,开口位置是有明显豁口的,可以通过机械结构的抖动检测出来。

网友J: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旋转缺口碰到一个小的机械开关然后放行,否则推到次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