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布线求助

楼主(2023-10-2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分享一下经验。目前我需要弄一个50M长的水流线,总电柜要求放在头部方便人工上料操作,求教一下尾部和中部的那些信号线电机线怎么样进行一个布线。都是一些开关量没有很大的时序和其他特殊要求。我想到的方案有2种 1:中部放一个小电箱进行转接总电柜拉一个足够芯数的多芯线和电源线通讯线过去在电箱进行转接,这个后期维护比较麻烦。2:主PLC(信捷)和拓展PLC走总线通讯。这个成本什么感觉有点大。3:用2个PLC走485通讯写2个程序。 第一次搞这种长线布线方面不是很有经验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楼主:
我又想到一个用485的继电器模块  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使用过 感觉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用远程I/O模块

网友B:
拓展模块采用远程IO模块,走总线通讯,中部尾部只需要装相应模块采集现场设备,节约很多电缆线,模块用国产的就可以 我项目都用的得克威尔的  还算稳定价格也不是很贵,

九、殇

网友:
要怎么弄,看报价多少呗,钱好挣就弄好点方便维护

网友C:
一般都是走远程I/O模块,安装维护和费用都是最经济的

网友D:
50米距离布线,对开关量信号没啥影响,随便布。50米铁线槽沿生产线走,各种信号线统统放进去,有交流电源线另放电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米距离布线,对开关量信号没啥影响,随便布。50米铁线槽沿生产线走,各种信号线统统放进去,有交流电源线另放电线管。...



影响是不影响 就是麻烦  而且后期维护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走远程I/O模块,安装维护和费用都是最经济的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拓展模块采用远程IO模块,走总线通讯,中部尾部只需要装相应模块采集现场设备,节约很多电缆线,模块用国产的就可以 我项目都用的得克威尔的  还算稳定价格也不是很贵,...



嗯嗯 谢谢 我看看

网友E:
用国产远程I/O模块,加接触器就近控制各个小电机

网友F:
省些成本,简单点,都是IO的话,用电控箱+航空插座,方便拆卸维护

网友G:
有多少个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50米距离布线,对开关量信号没啥影响,随便布。50米铁线槽沿生产线走,各种信号线统统放进去,有交流电源线另放电线管。...】进行回复:    ...



麻烦?这样布线最稳定,最好调试,才50米。如果想采用通讯方式减少布线,何不用交换机加网线方式,比你想那485、总线......不好吗?!

网友H:
远程IO模块很好用的,成本比接多芯电线多不了多少,网线通讯,非常稳定!

网友I:
50米不是很远,直接走线槽就可以了。我们500米的设备控制柜就放的中间。

网友J:
50米不算远,用中间继电器常开点直接控制,如果信号多,就直接用信号电缆,芯多,看着不乱,维修也方便,电源单独走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