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T698转modbus协议网关把电能数据接到wincc的方法

楼主(2023-10-24):
DLT698转modbus协议网关把电能数据接到wincc的方法

远创智控YC-698-RTU网关,可以采集多种类型设备数据并发送到云端或其他设备的智能网关。

网关不仅可以作为设备之间互联、设备和中心互联的数据中转站,还可以采集各种设备数据,并通过RS485RS232或者网口等连接接口,将数据发送到云端或者其他设备。它采用了多种协议,包括采集协议和服务协议,实现了设备的互联互通。根据服务协议的不同,网关可分为modbus网关、mqtt网关、profinet网关、PLC网关、环保HJ212网关等。我们可以设置网关采集698电表数据,把采集的数据转成modbus协议转发给其他系统。下面是698电表协议转为modbus 协议的案例

一, 准备工作

1. 远创智控YC-698-RTU网关。支持采集 698 电表数据,modbus 协议转发。

2. 电脑。IP 设置成 192.168.1.198,和网关在同一个网段。

3. 网线、12V 电源。

二, 配置网关

1. 打开配置软件。新建一个工程。

2. 新建设备,选择 698 协议。

3. 选择和电表连接的网关上的串口。波特率设置成和电表保持一致。一般是 1200 或者 2400,偶校验。

4. 输入 12 位的电表表号。必须是 12 位。不能确认可找电表厂家确认。作为广播表号进行单个电表测试。

5. 按如下顺序,添加要采集的数据。可添加多个数据。

6. 如下为采集电表的三相电压。

7. 完成上述配置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点击“查看数据”,查看网关采集到的数据情况。

三,Modbus 协议转发

1. 网关通过 698 协议采集到数据后,可以通过 modbus 协议转发给其他系统。

2. 点击菜单 modbus slave,启用 modbus RTU 或者 modbus TCP。启用 modbus RTU 要使用空闲的串口。

3. 把要转发的数据配置到对应的区。

4. 添加完成后,三相电压对应的 modbus 地址如下:

5. 完成配置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运行。

6. 其他的设备或者系统就可以通过 modbus 协议读取网关中的数据了。

四,WinCC组态

组态连接

1,右键“变量管理”选择“打开”:

2,右键“Modbus TCP/IP Unit #1”选择“新建连接”:

3,为新建的连接命名,并右键“连接参数”,设置连接属性

五,创建变量

在Modbus连接下创建以下变量:运行结果

打开unity pro项目中的数据表,在线监视698电能表的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