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CGV300变频器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3-10-24):
上位机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与CGV300变频器通讯的案例可以实现两个不同的通信协议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个案例中,上位机通过Modbus协议与Profinet网关进行通信,然后通过Profinet协议与CGV300变频器进行通信。image.png

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上位机可以与变频器直接通信,对变频器相关参数的读取和设置。例如,上位机可以发送读取命令,获取CGV300变频器当前的运行状态和输出频率,以及其他一些运行参数。同时,上位机也可以发送设置命令,对CGV300变频器的工作模式、输出频率等参数进行配置和调节。

打开博图加载PLC,在这里使用的是1200PLC

配置PLCIP地址(PLCIP地址要与本机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

添加GSD文件

安装完GSD文件后,在网络视图下点击打开硬件目录

找到ModbusProfinet关驱动并双击添加到博图

点击选择并将modbusprofibus网关驱动接口与1200PLC相连

配置网关IP地址(网关IP地址与PLC保持在同一网段)

在设备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选择读4个数据长度,写2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网关进行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更新,自动搜索到设备,点击分配设备名称即可

下载到组态到PLC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组态下载到PLC(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完成)

打开ModbusProfinet关调试软件,新建工程并添加网关设备

打开PN2MRMI下拉菜单,点击HPort - O:[ethernet]:[PROFINET]设置IP地址;点击PROFINET修改网关设备名称(应与博图配置的网关名称保持一致)

打开CGV300变频器说明书

本案例默认,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为2

右击ModbusRTU插入节点,设置从站地址

打开Port - 1:[RS485]:[ModbusRTU]下拉菜单,点击ModbusRTU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变频器支持030616功能码

03读变频器控制字寄存器

连续读四个寄存器,将起始地址十六进制8003~8006换算为十进制为32771~32774

16写读变频器控制字寄存器

连续读两个寄存器,将起始地址十六进制800C~800D换算为十进制为32780~32781

在工具栏下找到通讯设置,搜索IP地址

点击下载即可完成网关与从站配置

上位机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与CGV300变频器通信的案例展示了不同通信协议之间的互联互通。通过使用适当的网关和协议转换方式,可以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和控制操作,提高工业自动化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这种解决方案在工业控制和监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不同设备的集成和协同工作提供了可靠的通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