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舵机

楼主(2023-10-25):
有没有大佬能帮我看一下这款舵机如果我用信捷xd5e-30t4plc的pwm指令来控制旋转角度,线路需要怎么接呀,需要加入哪些器件(比如接收机这个需要吗)?然后我plc的pwm控制又是接舵机的哪一组线呀?越详细越好,我是个小白。

网友A:
1698209891889.png说明书是写的很明白了,接电源跟PWM这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是写的很明白了,接电源跟PWM这一组



这个我明白,主要是我这边我写的D40 K500 Y0,这个Y0输出怎么接到舵机的pwm端口呢,我的疑问是这个输出端子输出的信号是怎么处理的,plc和舵机之间需不需要加别的器件来对输出端子的信号进行处理。我的可能描述有问题

,我主要是不懂两者之间接线过程中需要怎么进行处理。谢谢谢谢

网友B:
要看你PLC支持PWM信号输出不,需要有脉宽调整功能,我之前是通过一款芯片,用PLC模拟量去控制PWM输出

楼主:
我按照指导书上写的pwm指令,但是我调占空比数值的时候plc上对应输出端口的指示灯是有亮度强度变化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它的输出是模拟量而非pwm脉冲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