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伺服主轴驱动器与PLC的具体应用

楼主(2023-10-25):
PN控制器通过开疆智能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与英威腾伺服器通讯。这一通信方式极大地简化了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控制过程。本案例是用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英威腾DriveServo200系列伺服主轴驱动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 开疆智能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英威腾DriveServo200系列伺服主轴驱动器。

配置案例:打开博图,安装gsd文件。
选择gsd所在位置即可确定后会出现在图中,选择安装即可。
安装完毕后在如下地址找到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模块。
Modbus485转profinet从站连接到1200PLC PN总线接口
设置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配置软件保持一致,IP地址必须和PLC保持同一网段。
给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添加读写控制器数据长度,下载组态到PLC。
首先安装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RM3;
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下图是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
由上图可知,地址为1,功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2个,即可开始进行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0004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4,连续读取2个地址的数据,填入下图之中。

此时根据产品手册的地址说明即可把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数值放到1200PLC的IW货QW区域,从而进一步的对数据进行运算采集工作,以上就是Modbus485转profinet网在西门子1200PLC博图的快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