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与PLC通过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连接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3-10-25):
污水处理系统中使用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可以连接PLC和变频器,实现二者之间的通信。有效地改善了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效率,为生产过程提供了更多便利和灵活性,本案例是用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来连接TND100-A系列软启动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开疆智能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 TND100-A系列软启动器。

配置案例:先打开西门子组态软件,根据下图安装gsd文件。
选择正确的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模块GSD安装。
安装完毕后在如下地址找到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模块。
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模块属性修改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的IP 地址和设备名称。
根据从属设备添加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所需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添加长度为双字
下图是从属设备的通讯应用格式和设备说明书示例说明,用配置软件添加
由上图判断,从站功地址为1,读取功能码为03,读取寄存器2个,即可开始进行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首先安装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RM3;

首先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参数,参数要和从站一致(注意: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9,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本例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在Node处继续右键插入功能码;

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0002H,连续读取2个地址的数据,填入下图之中。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博图中的IQ地址,本例中I地址为68-83,那么地址为2话寄存器地址2号的数据就会映射到IW68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注意,配置完IP和设备名称下载到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可以通过这种测试方式来确保项目或工程的可靠性,有效地提高工作人员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