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变频器Modbus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3-10-25):
上位机与变频器Modbus通讯是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来实现的。这个网关可以理解为一个通信翻译器,负责将上位机通过Modbus协议发送的数据转换为Profinet协议,再通过Profinet网络与变频器进行通信。

打开博图加载PLC,在这里使用的是1200PLC

配置PLCIP地址(PLCIP地址要与本机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添加GSD文件

安装完GSD文件后,在网络视图下点击打开硬件目录

找到网关驱动并双击添加到博图

点击选择并将modbusprofibus网关驱动接口与1200PLC相连

配置网关IP地址(网关IP地址与PLC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在设备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选择读2个数据长度,写1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网关进行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更新,自动搜索到设备,点击分配设备名称即可

下载到组态到PLC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组态下载到PLC(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完成)

打开网关调试软件新建工程并添加网关设备

打开PN2MRM下拉菜单,点击HPort - O:[ethernet]:[PROFINET]设置IP地址;点击PROFINET修改网关设备名称

(应与博图配置的网关名称保持一致)

打开变频器说明书

本案例默认,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为1

打开Port - 1:[RS485]:[ModbusRTU]下拉菜单,点击ModbusRTU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右击ModbusRTU插入节点,设置从站地址

变频器支持0306功能码

参数地址表

03读输出电压,电流,1033换算成十进制为40991044换算为十进制为4100

06写计数值输入,100D换算成十进制为4109

点击下载按钮

下载完成后,打开博图添加监控表,转至在线监控

通过这种方案,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可以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上位机通过发送Modbus命令,可以读取和写入变频器的参数和数据,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和监控。这为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和优化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