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链接TP613三相智能电力仪表与PLC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3-10-26):
开疆智能Modbus转Profinet协议通过转换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生产方式,它可以实现PLC和仪表之间的数据交换。这一新型的现场方案确实将PLC与仪表间的通信问题、彻底解决,实现了数据的数据的快速传输以及更加准确的采集。

本案例是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链接TP613三相智能电力仪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Modbus转Profinet网关,TP613三相智能电力仪表。首先打开PLC的控制软件进行添加GSD文件。
安装完毕后在如下地址找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
配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地址地址要和PLC地址、电脑IP保持在同网段下。
在设备视图找到硬件目录,添加写读数据长度。
此时需要安装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RM3。
首先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在ModbusRTU出点击右键选择插入节点,节点地址填写从站地址。
如不确定选择是否正确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
下图是Modbus从站要求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
由案例可知,从站功地址为1,功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2个,即可开始进行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006C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108,连续读取2个地址的数据。填入下图之中。
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出现没有COM口可用提示点击确定。
选择TCP,对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进行IP搜索,将搜索到的Modbus转Profinet网关IP双击然后进行下载。

通过PLC连接Modbus转Profinet网关,实现了工业生产设备之间不同类型通信协议的转换。并且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用户可以方便地进行通讯参数的设置,从而保障工业生产现场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