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自制成型工具

楼主(2023-10-26):
在传统的机械行业中,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和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对钣金机械的需求也在增加。钣金机械在电子行业中用于制造电子设备外壳、机箱、散热器等零部件,以及电子产品的外观装饰件。同时钣金的还能用于家电行业,如空调、洗衣机外壳等。在应对这种多方面的外形时,需要有针对性的冲压状态。因此在SolidWorks中可以通过创建SolidWorks成型工具库来满足这一需求。那么成型工具如何创建并应用呢?

首先第一种成型类型:突口型,无缺失面。

步骤:

1、        创建底台,绘制出槽口草图,在拉伸时设定拔摸角度8°

在顶部倒圆角并运用成型工具,停止面选择凸台顶面即可。

3、

将文件保存至文件中,并将文件夹设置为设计库中,同时将文件夹设定为成型工具文件库。

4、
最终效果如下

第二种类型:两侧带有缺口的

步骤如下:

1、
创建底台并画出形状

2、
倒出圆角,运用成型工具,停止面选择凸台底部,去除面选择两侧。

3、
最终效果如下图

当然在成型工具中还有更多类型可以创建这里就不一一展示的,成型工具的主要创建是由外形加去除面来进行控制的。自定义成型工具库能极大的帮助技术进行模型的创建,加快工作效率,同时库的建立也能方便整个公司的运转。

网友A:
成形工具用于创建使用冲头或冲压产生的钣金特征,在钣金设计中,成形工具的使用必不可少

网友B:
在钣金零件中,成形工具应用非常多,系统自带的成形工具可能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基于系统自带的成形工具进行修改或者创建新的成形工具。

网友C:
很详细的教程,赞

网友D:
SolidWorks强大的设计软件!

网友E:
SOLIDWORKS简便易用,功能完备

网友F:
solidworks做钣金设计非常好用

网友G:
应对这种多方面的外形时,需要有针对性的冲压状态。因此在SolidWorks中可以通过创建SolidWorks成型工具库来满足这一需求

网友H:
感谢分享,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