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Poll中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 的区别

楼主(2023-10-26):
各位大佬,我现在有一台串口服务器,用MODBUS POLL 这个软件中的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可以通讯成功,但是用MODBUS tcp/ip 不通,所以想知道一下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smart200中又怎么去实现

网友A:
smart200用TCP指令就可以了,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可能是MODBUS透传协议,没怎么用过

网友B:
RTU和ASCII报文格式不一样,RTU是01 03 00 02 00 0A AB CD这样的。ASCII是30 31 30 33 30 30 30 32 30 30·······这样的,这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他们对数据的编码格式不一样而已。RTU用的比较多,ASCII我遇到的只有台达PLC用modbus ASCII,还有一些杂牌仪表也用,总体来说影响不大,就是分析报文费点劲。

smart串口你用RTU就可以,网口如果你做了modbusTCP的程序也可以用modbusTCP,注意端口别写错了一般默认102,在使用modbusTCP时你可以随便设置,一般习惯上设置10000以上的端口,也有部分用502端口的,poll这个工具既可以做服务端也可以做客户端,在使用modbusTCP时一定要分清楚PLC作为哪一方。

你说的串口服务器如果是串口连接你就只能用RTU或者ASCII,如果是网口就用modbusTCP/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200用TCP指令就可以了,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可能是MODBUS透传协议,没怎么用过...



用TCP指令的话,数据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200用TCP指令就可以了,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可能是MODBUS透传协议,没怎么用过...



对的,我下面接的是一个串口服务器,他描述是数据透明传输,不知道和您所说的透传协议有没有关系。我现在用力控的modbus rtu也通讯成功了。我的分析是:串口服务器是透明传输,而我最下面是一个modbus rtu协议的设备。他传输过来的数据格式依然是rtu的报文格式,需要再解析一下(力控的modbus rtu是可以输入ip的)

网友C:
各位大佬,我现在有一台串口服务器,用MODBUS POLL 这个软件中的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可以通讯成功,但是用MODBUS tcp/ip 不通,所以想知道一下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smart200中又怎么去实现

=============================

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这是把原来基于串口的Modbus RTU/ASCII协议封装到TCP链路当中了,如果是串口服务器的话,就相当于串口那边是什么格式报文,网口这边也是什么格式报文,没做更改。

西门子200 Smart中可以实现基于串口的Modbus RTU和基于TCP链路的Modbus TCP,但没法实现基于TCP链路的Modbus RTU/ASCII Over TCP/IP,如果非要实现,可以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实现。

如果你想用200 Smart的网口和这个串口服务器实现通信,看看串口服务器有没有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功能,设置一下。

网友C:
Modbus Poll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视频讲解可以作为您的参考,里面有Modbus报文的讲解:

1、网络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3674381971817018?utm_source=xiguastudio

2、网络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4167465880650295?utm_source=xiguastudio

3、组态王组态软件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4723253116273192?utm_source=xiguastudio

4、组态王组态软件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5119005634363943?utm_source=xiguastudio

5、昆仑通态组态软件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5530701377241600?utm_source=xiguastudio

6、昆仑通态组态软件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5816166055281190?utm_source=xiguastudio

7、威纶通触摸屏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6223355790262824?utm_source=xiguastudio

8、威纶通触摸屏和Modbus Slave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26597735737721382?utm_source=xiguastudio

9、昆仑通态触摸屏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31552232368701991?utm_source=xiguastudio

10、昆仑通态触摸屏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32597988441489979?utm_source=xiguastudio

11、西门子S7-200 Smart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33059918868120121?utm_source=xiguastudio

12、西门子S7-200 Smart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33273365153350155?utm_source=xiguastudio

13、松下FPXH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33687835457847864?utm_source=xiguastudio

14、松下FPXH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s://www.ixigua.com/7235110173906305573?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A:
问题:需要再解析一下(力控的modbus rtu是可以输入ip的)安装串口服务器管理软件时,是否安装了透传转MODBUS/RTU的服务或配置?最简单的方法换一个MODBUSRTU转MODBUSTCP的串口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