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链电动葫芦的常见故障与排除

楼主(2023-10-27):
环链电动葫芦经长期使用或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各种故障,现在牧田起重为您整理了以下常见故障、产生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1】手按按钮开关电机不转动原因:

1、电源未接通2、接线折断或松脱3、开关失灵4、电容器损坏5、(上升按钮失灵)限位架未复位或行程开关失灵6、急停开关未复位(PA1000)

排除方法:1、接通电源2、检查接线并修复3、修复或调换开关4、调换电容器5、检查限位架或调换行程开关6、复位急停开关

2】手按按钮开关电机杂音大,不能正常启动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2、电容器损坏3、开关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1、调整电源电压2、调换电容器3、修复或调换开关

3】噪音过大原因:

1、润滑不良2、齿轮或轴承损坏3、拆后装配良或磕碰

排除方法:1、加足润滑脂2、检查调换齿轮或轴承3、重新检查装配各零件并修复磕碰部位

4】机壳带电原因:

1、接地失灵或无接地2、内部导线与南壳接地

排除方法:1、检查并修复接地线2、检查并修复内部导线

 【5】限位机构失灵且升降指令与执行结果相反原因:

因操作不当导致钢丝绳反向缠绕在绳筒

排除方法:按上升开关,使吊钩下降到底且钢丝绳完全脱离绳筒,然后开始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