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B触摸屏加密

楼主(2023-10-27):
各位大神,我想在欧姆龙NB触摸屏功能键后加密,就是点功能键之后要输入密码才能跳到想要的页面。谁做个这样的告诉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画面有安全级别的 0  1  2

设定密码就行了

网友B:
很多方法吧,这款屏有没有用户权限的,1,用户组登录密码啥的去实现,2,也可以通过你指定的字符串作比较去实现,字符串内容相同切换界面,3,数字键盘通过比较,输入框数据传到PLC,跟PLC数据进行比较,相同PLC给一个信号,跳转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