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开发安捷伦液相色谱Agilent 1100 HPLC

楼主(2023-10-29):
LabVIEW开发安捷伦液相色谱Agilent 1100 HPLC

液相色谱是在科研中常用的仪器,尤其是安捷伦等大品牌。这里对1100的使用进行介绍。

LabVIEW安捷伦1100系列驱动程序,用于控制1100系列的所有仪器。在LabVIEW中使用串行,GPIB或以太网接口。参考ag1100背面串行和GPIB通信配置开关的信息。

使用TCP/IP协议

如果要使用TCP/IP协议与LC通信,必须先从配置文件中安装CAG BootP服务器。确保仪器通过以太网(直接使用交叉电缆或通过网络)。运行BootP服务器,打开已连接的BootP服务器模块。

服务器应该显示从MAC地址收到的请求。进入BootP管理器并选择将此MAC地址分配给指定的IP地址。确保将能够访问该IP地址与网络设置。添加此条目后,重新打开仪器电源,并验证BootP Server显示IP地址分配成功。注意,BootP服务器需要分配一个IP,每次在仪器上循环电源时向仪器发送地址。、

BootP过程完成后仪器可以通过LabVIEW访问,使用VISA资源名称:“TCPIP::[ipaddress]::9100::SOCKET”。

其中[ipaddress]是BootP服务器分配给仪器的地址。ip地址字段可能被替换

通过LC的主机名。例如,LC的主机名为“HPLC”,则使用如下字符串作为:

VISA资源In: "TCPIP::HPLC::9100::SOCKET"。

要验证与仪器的通信并测试典型的程序化仪器操作,应该首先在仪器驱动程序中打开示例vi。查看每个控件并适当地设置它们。通常,除了地址字段,大多数控件的默认值对控件来说已经足够了

第一次运行。需要适当地设置VISA资源名称。在运行VI之后,检查是否返回合理的数据,在验证了与仪器的基本通信之后,可能需要自定义仪器控制满足具体需要。如果应用程序需求与示例VI类似,最简单的方法是创建一个自定义的VI,需要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另存为”来保存示例VI的副本。然后,可以将此示例修改为满足当前需求的VI。

要开始编程使用LC,需要使用适当的configure VIs配置所有设备。确保仪器处于准备状态。

以下是LC堆栈上每个模块的基本项目清单:

1)Pumps: The pump needs to be running to go into a ready state (use the StartPump VI).

2)Autosampler: The door must be shut and the automatic start up hardwareinitialization must be complete.

 If a thermostat is connected to theAutosampler via the CAN cable, turn it on or the instrument will go into anerror state.

3)Column Compartment: The temperature must be set and enabled (use the ControlColumn Temperature VI).

4)Detectors: The lamp(s) must be on (use the Control Lamp VIs).

在仪器配置正确后,使用开始分析VI和停止分析VI。需要将所有的仪器配置正确,否则开始分析VI将超时并出现错误。配置完成后,仪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真正进入就绪状态;然而,Start Analysis VI将等待最后一步,这可能需要几分钟。如果希望单独等待仪器,可以使用等待仪器VI。如果想配置一个连接的仪器,应该关闭它,以保持启动分析VI。

分析开始后,可以使用各种自动进样器进行进样,当所有的注射完成后,运行停止分析VI来完成分析。

当停止分析VI执行时,它还将运行传输记录分析信号VI,它将获取分析来自每个仪器的数据,并将其保存到缓冲区(一个全局变量);但是,为了保存这些分析数据在运行期间,必须在运行Start Analysis VI之前配置要记录的信号、通过“配置[模块名称]信号记录”VIs完成。最后,从缓冲区中提取数据,只需要运行“解析记录的[模块名称]信号”VIs。

如果您的分析需要很长时间,这对于避免数据丢失非常有用,因为有可能在停止分析之前,仪器上的中间缓冲将变得满。停止分析后不运行这个VI已执行,因为停止分析VI会自动传输所有数据。

最后,在完成实验后,要关闭/关闭所有的仪器。

关闭/关闭所有的仪器,需要为每种仪器类型做以下操作:

1) Pumps: Turn off the pumps (use the Stop PumpVI).

2) Autosamplers: Turn off the thermostat (ifconnected).

3) Column Compartment: Disable the temperature(use the Control Column Temperature VI).

4) Detectors: Turn off the lamp(s) (use theControl Lamp VIs).

这是LabVIEW的一个功能介绍,更多的使用方法与开发案例,欢迎登录官网,了解更多信息。有需要LabVIEW项目合作开发,请与我们联系。

厂家没有提供LabVIEW的例子。根据通讯协议的相关的说明,编写了适合项目的程序。程序截图如下所示

相关资料说明,如下所示。

LabVIEW程序,如下附件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