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台达HMI的floating赋值问题

楼主(2023-10-30):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我想把下位机数据  数值单位 Double Word ,显示格式floating的,数据赋值给触摸屏的本地寄存器,应该怎么实现,我使用宏指令 = 赋值,好像不对。
万分感谢。

软件版本DOPSoft Version : 2.00.07 Build : 2.00.07.40
=========================================
DSP - Version: 1.0505

网友A:
ZVTH3([7U30ZSUR]`CAFMJG.png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