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变量转换为威纶通触摸屏变量

楼主(2023-10-30):
200smart变量转换为威纶通触摸屏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相关操作说明?



pressure1_PIDVW602滑油进产品实时压力
pressure1_PIDSETVD606滑油进产品压力设定
pressure2_PIDVW604燃油进产品实时压力
pressure2_PIDSETVD610燃油进产品压力设定
Speed_PIDVD614实时转度r/min
EStopV5.0急停公共触点
Remote_LocalV5.1远程/本地公共触点
Run_OffV5.4运行状态公共触点
ShutffV5.3停止公共触点
StartV5.2启动公共触点

触摸屏变量导出格式只需要这些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复制到PLC变量里面,选择好导出的触摸屏CSV文件模板,然后直接选中按确定就好了,注意如果是VD,会默认为浮点数通道起始号就是编号的开始位置,一般写0

网友A:
有没有相关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