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安川DX200

楼主(2023-10-30):
缺人啊!PLC工程师赶鸭子上架搞机器人!现在有一台安川机器人DX200,和西门子1200怎么通讯,DX200支持哪种通讯方式,或者有没有支持PN和TCP的板卡选配,关于DX200通讯方面的资料全都搜不到啊,哪位大哥森森手,您森森手。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可以

网友B:
走MODBUS TCP用过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C:
PN最简单

网友D:
1699407168590.png查看了下手册,跟1200通讯可以选择modbus,也可以通过网关转换成于通讯协议让1200跟于DX200通讯上,应该不支持profinet

网友C:
买Profinet板卡才可以和1200进行PN通讯

网友E:
直接走ENTERNET IP 就好了,两边都不需要加额外的板卡。PN 需要加板卡。TCP也是可以的,但是是ENTERNET TCP  ,如果走MODBUS TCP 对DX200来说比较麻烦需要咨询厂家。

网友F(2024-01-10):
ENTERNET IP,不用加板卡,权限需要让厂商用狗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