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FB转Profinet协议网关连接1200和三菱FX5U的通讯方法

楼主(2023-10-31):
CCLINK IEFB转Profinet协议网关连接1200和三菱FX5U的通讯方法

捷米JM-PN-CCLKIE这款网关主要功能是实现CCLINK IEFB总线和PROFINET网络的数据互通。

JM-PN-CCLKIE网关连接到PROFINET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CCLINK IEFB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实现CCLINK IEFB总线和PROFINET网络的数据互通。JM-PN-CCLKIE网关分别从PROFINET一侧和CCLINK IEFB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一,(1),在配置网关的PROFINET从站时,需要先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并添加网关的GSD文件

(2),选择GSD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3),然后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给网关分配PLC,构建Profinet链接。

(4),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IP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5),在线访问----修改实际PLC和网关的IP地址和名称。

(6),在配置网关的CCLINK IEFB从站时,需要在GX WORKS3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并选择使用的PLC型号

(7),然后点击左侧列表中的“以太网端口”,设置网络参数;点击“自节点设置”,填写PLC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此处应与实际使用的PLC一致。

二,(1) 设置网关使用 RWr和RWw区域,其中RWr是PLC读取到的数据,RWw是PLC发出的数据。

注意,设置完毕后要点击图中右下角位置的“应用”按钮。

(2) 点击“监看”按钮,可以在线监测PLC的数据

通过这款网关可以让不同总线的设备进行数据互通,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兼容性。如果你对这款网关感兴趣,请持续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