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X-<此处内容被屏蔽>0T PLC无法新增程序块。

楼主(2023-10-31):
如下图,为什么右键没有仍和反应,,换成FPXH系列的,就可以右键,新增程序块。。我这个C40T就不行,是PLC不支持吗?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大家都一样,我的也不能。可能是版本不支持吧。换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编辑模式的问题,在线编辑的时候不允许增加?

楼主(2023-12-23):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编辑模式的问题,在线编辑的时候不允许增加?



是FPX系列不支持,谢谢你